扇出的时候允许斜角出线吗? 谢谢

楼主(2018-11-16):
扇出的时候允许斜角出线吗?

网友:
还不懂,支持下。

网友:
记得我们公司之前培训过,好像8mil以上的最好不要斜角出线

网友:
qfn,qfp封装不允许有锐角,电容电阻可以

网友:
主要看你焊盘大小

网友:
不建议trace和PAD之间产生锐角

网友(2018-12-21):
    允许斜角扇出,但是一般不允许扇出的线与焊盘或与线之间产生锐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