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差分对间距设置问题

楼主(2018-11-17):
有几组差分线,要求3W规则,怎样设置 组与组的线的间距?谢谢

网友A:
创建几个网络class, 分别包含这些差分线组,然后创建class对class的conditional规则, 规则内的线间距设置为所需要的组间距。

网友:
    空间有那么紧张?你要仅仅挨着3W规则?条件允许就做大一点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创建几个网络class, 分别包含这些差分线组,然后创建class对class的conditional规则, 规则内的线间距设置为 ...

    你这个说的是allegro的,楼主说的是pads的

网友B:
    在layout和route里都可以设置。我习惯在route里把需要设置规则的分在同一个组里。然后对整组设置。其实和allegro的建立CLASS一个道理

网友(2019-08-12):
引用 网友B:
    在layout和route里都可以设置。我习惯在route里把需要设置规则的分在同一个组里。然后对整组设置。其实和al ...

    可以讲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