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电路板能否镜像?

楼主(2018-11-17):
因为盒体分上下两个腔,分别放置一块PCB,这两个PCB上有元件需要对位,为了方便相关元件的对位和PCB设计,需要对整个电路板(包括正面和背面的元件)镜像,能否实现?

网友A:
找菜单view——flip design,这个简单粗暴。
用版主的办法太麻烦,估计内电层还不好弄。

网友:
涉及到对位的话,还是建议用C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菜单view——flip design,这个简单粗暴。
用版主的办法太麻烦,估计内电层还不好弄。

这种方法只是显示,并不能导出镜像后元件的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7338-1-1.html

谢谢提供方法。

网友:
    先把CAD镜像,然后调整有结构干涉的地方。没必要整体镜像

网友:
    直接做工作量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只是显示,并不能导出镜像后元件的坐标。

你不就是想对结构吗?用这个dxf,剩下的就是结构的事。关坐标文件什么事。

网友:
    点“Flipdesign”图标就镜像了

网友:
    好方法,之前我都是用很笨的方法

网友:
    ! ?4 C8 d  n1 |" J# f找菜单view——flip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