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1.12覆铜完成后出现覆铜边框和隐约小绿点

楼主(2018-11-17):
覆铜完成后出现覆铜边框和隐约小绿点,覆铜还在。同时过孔“4”单独覆铜间距怎么设置?请大侠们赐教。AD16.1.12软件重装了,之前AD软是同一版本。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4“过孔的直径改大改小。覆铜也不会跟着变大变小。

覆铜边框

覆铜边框

网友A:
出现绿点,DRC一下不就知道原因了。
4是通孔焊盘,不是过孔,过孔上不会有盘符的,图中暗黄色的孔才是过孔。
改变4的直径,你是改孔径?改孔径不会影响铺铜。
如果你改的是4的外围尺寸,那么请检查preference->PCB Editor->general->polygon Rebuild,那个勾打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绿点,DRC一下不就知道原因了。
4是通孔焊盘,不是过孔,过孔上不会有盘符的,图中暗黄色的孔才是过孔 ...

O(∩_∩)O谢谢。大侠再请教一个问题。规则里通孔直径怎么设置?
图片里的”4“通孔直径是3.2mm,可是孔里显示”>2.54mm"

网友:
这个DRC一下也能知道,除非你在Tools-Design rule Check里没打勾。
设置在Manufacturing->hole 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