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疑问,请教大神!

楼主(2018-11-18):
下面两张原理图是不同地方找到的,有两个疑问,特来请教各位。
    1,其中两张图中都是用了MOS管防反。但是MOS管的接法却是相反的。
    有点想不明白,这样能起到防反作用吗(还要考虑到MOS体二极管)?哪位大神解释一下?谢谢。
    2,图2中DCDC输入端并联了一个1M的电阻,请问什么作用?

    pic2

    pic2

    pic1

    pic1

网友:
    这两个不是防反电路,这两个图功能差不多。
图一:6V端可以接外部电源,这里是系统电源输入点。二选一供电,外部电压高于电池,实现充电和供电;没有外部电源,电池供电;
图二和图一差不多,但是外部输入高于电池时,mos关闭,此时体二极管导通,接着mos导通,也能实现充电。
    至于DCDC的1M电阻很少见,如果EN脚内部float,这个电阻可以保证输入悬空时en下拉。

网友A:
    圖一的 Q1 是防反沒錯,只不過防的是電池反接。

當電池反接時,MOS 管的閘極Gate)是高電平,整個電池迴路就斷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圖一的 Q1 是防反沒錯,只不過防的是電池反接。

    當電池反接時,MOS 管的閘極(Gate)是高電平,整個電池 ...

谢谢版主提醒。以前都不考虑电池装错的问题,电池在调试过程中很少插拔。

网友:
    可以啊,解释的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一的 Q1 是防反沒錯,只不過防的是電池反接。

當電池反接時,MOS 管的閘極(Gate)是高電平,整個電池 ...

谢谢你的回答!
    是的,防电池反接的。图1我已经想通了。
那就是图2这种是有问题了?

网友:
    1. 2.看到大神回复才恍然大悟,防止电池端反接,插反了.  如果电流不大,应该用个二极管更简单吧?3.这个我之前提过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截取下来“放电用的,这个脚同时做充电器检测用,如果没这个电阻,4.7uf电容没有放电回路,导致电压下不去,芯片认为充电器没有拔出,一直有中断,导致功耗异常”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6371-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是的,防电池反接的。图1我已经想通了。
那就是图2这种是有问题了?

    这个图一是 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吗?这两个图应该都是P MOS .PMOS的导通电流不是应该是从S到D吗?怎么看都是图一接反了啊。。。。。麻烦给讲讲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是的,防电池反接的。图1我已经想通了。
    那就是图2这种是有问题了?

我觉得图2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一是 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吗?这两个图应该都是P MOS .PMOS的导通电流不是应该是从S到D吗?怎么看都是 ...

我认为pmos这个接法防的是后面的电源电压反接,以及没有电源电压时,电池反接时,断开电路,避免放电。
    但是好像无法防止,电源电压存在时,电池反接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图2有问题

图2是典型的源端输入,没问题吧

网友:
两个都是防反接,注意模式管的类型,增强型和耗尽型。耗尽型可以不分方向的,控制方式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