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tgz档案,ipc可以转fabmaster么

楼主(2018-11-19):
客人无tgz档案。有gerber和ipc是否可以转fabmaster?

网友A:
你可以使用其他软件将你的gerber文件和ipc建立TGZ文件。

网友B(2019-03-29):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其他软件将你的gerber文件和ipc建立TGZ文件。

用啥软件可以做到你说的生产TGZ

网友:
    TGZ档案用什么 可以打开呀

网友(2019-05-05):
引用 网友B:
用啥软件可以做到你说的生产TGZ

gene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