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Pspice通用测试电路实现关键参数的模拟(下)

楼主(2018-11-19):
利用Pspice通用测试电路实现关键参数的模拟(下)

输入偏置电流和输入失调电压

        这两个参数大概是最容易模拟的参数。输入失调电压可以轻松实现为输入端的电压受控电源,其电压值来自数据表。

        一般而言,用户甚至可以利用前面介绍的任何电路来测试Vos和IB。用户只要启用Pspice中的电压探针和电流探针,就可以得到图8所示电路。其中,输入偏置电流为1.5pA,输入失调电压为1.48mV(请注意,电源电流为1.15mA@±2.5V)。这个参数有时也被称为压差。在轨对轨输出模型中,这个参数尤为重要,因为它表明了输出随负载电流的变化而变化,有助于用户选择适当的运算放大器,特别是在负载较高或者需要支持动态范围的情况下。

图8:输入偏置电流和失调电压测试电路

        这个测试电路采用了一个简单的直流扫描分析,利用两个数值相等正负相反的输入电压,分别模拟负载电流的输出和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