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导网表DEVICE重复性 Conflicting values of Source Part names问题

楼主(2018-11-19):
第一个HI3716MDMO3B_VER_A.DSN可以生成网表,这是第二个Hi3519V101DMEB_VER_C_SCH.DSN不能生成网表,查看netlist.log出现如下错误。

{ Using PSTWRITER 16.6.0 d001Nov-19-2018 at 10:11:1

#1 ERROR(ORCAP-36001): Conflicting values of Source Part names found on C103(C_2) and C100(C_0) for part "RMEMK105BJ104KV_FR".
#2 ERROR(ORCAP-36001): Conflicting values of Source Part names found on C118(C_7) and C11(C_0) for part "CV05X5R105K10AH".
#3 ERROR(ORCAP-36001): Conflicting values of Source Part names found on C119(C_1) and C11(C_0) for part "CV05X5R105K10AH".
#4 ERROR(ORCAP-36001): Conflicting values of Source Part names found on C15(C_7) and C11(C_0) for part "CV05X5R105K10AH".
#5 ERROR(ORCAP-3600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C151 and C144 for part "CM03X5R105M06AH_A".
              VALUE

查了一下是器件属性Device 几个器件重复,但第一例子器件device重复就可以导出网表,不知道为什么?使用的均为orcadPCB Editor 导出网表的方法,使用的allegro16.6,win10系统。有谁知道为什么?哪位高手可以将HI3716MDMO3B_VER_A.DSN和Hi3519V101DMEB_VER_C_SCH.DSN用allegro16.6导出一下网表,请说明原因,多谢了。

由于不能上传DSN文件,请将上传文件HI3716MDMO3B_VER_A.PDF和Hi3519V101DMEB_VER_C_SCH.PDF后缀名改为HI3716MDMO3B_VER_A.DSN和Hi3519V101DMEB_VER_C_SCH.DSN后再生成网表。

楼主:
附件文件,请将后缀名PDF改为DSN

网友A:
    你的问题在于不同的Source Package(例如:C_0和C_2)用了相同的DEVICE
可以把所有重复的其中一个的DEVICE去除

或者把整个原理图的DEVICE全部去除即可

    更改后的原理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在于不同的Source Package(例如:C_0和C_2)用了相同的DEVICE
可以把所有重复的其中一个的DEVICE ...

    感谢dzkcool指教,但同样的问题。在HI3716MDMO3B_VER_A.dsn中就可以导出网表,不知为什么。

网友A:
    你仔细看下,HI3716MDMO3B_VER_A.dsn中这两个器件的Source Package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下,HI3716MDMO3B_VER_A.dsn中这两个器件的Source Package是相同的。

多谢dzkcool指教,受益匪浅!

网友(2019-05-10):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在于不同的Source Package(例如:C_0和C_2)用了相同的DEVICE
    可以把所有重复的其中一个的DEVICE ...

我试了这样确是可以生成网表,但是在之后的pcb设计导入网表就出现了问题,摆放器件不能找到(can not load symbol),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能解决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dzkcool指教,受益匪浅!

    请问你在之后的导入网表时会出现问题吗,我出现很多警告放置器件会显示can  not find symbol

网友A:
    应该是缺少封装的问题,或者是封装库路径没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缺少封装的问题,或者是封装库路径没设置好。

是这样的,这是我导入网表时的警告 ,这是我快速放置器件的错误: 。应该就是您说的问题,封装库路径设置的不对。我分析是这样的,因为我手里拿到的时海思官方的赤裸裸的单独的.DSN文件,里面不包含库文件和输出文件。所以是不是我因为我还没生成原理图库和封装库文件啊?还有在输入网表之前的操作:指定封装库路径,,里面需要定位的DEVICE、PADSTACK、SYMBOL三个文件在什么地方呢?是我自己生成的,还是自带的?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缺少封装的问题,或者是封装库路径没设置好。

现在因为我的手里面,有海思官方做出的pcb文件(由之前那个原理图做的),我能不能从那里面导出网表和封装库,然后导入到我的pcb文件中来?我是个新手,您能给点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从其他PCB文件导出封装文件,放到封装库目录中,只要封装名与原理图中定义的是一样的就能导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从其他PCB文件导出封装文件,放到封装库目录中,只要封装名与原理图中定义的是一样的就能导入。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