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 2005

楼主(2018-11-19):
请教各位大牛,mentor ee 2005 将IC 45 度放置,输出的gerber 导入到cam350查看时出现IC 的PAD 引脚整体偏移0.035mm。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能是与元器件的参考原点有关系

网友(2019-05-24):
    我比较好奇,0.035mm的误差你是咋对比出来的,人工OR机器,imil 的误差可以容忍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