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16画pcb怎样舖铜?舖完铜如果想取消掉使用那个快捷键?

楼主(2018-11-19):
请教各位大神,用AD16画pcb怎样舖铜?舖完铜如果想取消掉使用那个快捷键?能否像在powerpcb里面一样,输入快捷键就可以取消舖铜了?

网友:
    这个你可以自已设置快捷键就好了

网友:
    没用过powerPCB,所以对你的描述不是很明白,只能根据我的理解进行回答。
铺铜:在place菜单下polygon pour。快捷工具栏里也有这个图标。
    按住Ctrl并点击这个图标,可以自己设置快捷键。
    铺铜完成后,点击鼠标右键,即结束铺铜。

网友:
    铺铜是在place菜单下polygon pour,铺好的铜不可以取消,ctrl+D可以隐藏,没有像PADS

网友:
    铺铜是在place菜单下polygon pour,铺好的铜不可以取消,ctrl+D可以选择隐藏,没有PADS里PO那样的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