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管理AD封装库?

楼主(2018-11-19):
请教,最近刚接触AD软件,不知道怎样管理这个封装库?有没有办法像pads一样把所有元件库保存在一个新库文件名下面,直接新加载到软件库里面,下次就直接用了?我现在是每个不同的项目元器件保存在不同的文件库名字下面,不知道怎样归总到一起去。有哪个大神可以帮忙指导一下,非常感谢了

网友:
pads把所有元件库保存在一个新库文件名下面,什么意思啊,感觉pads原库器件很不全,你是说可以把原库一些器件和自己做的器件都放到一个自己命名的新库中吗?

网友:
默认情况下,右侧有Libraries面板。若没有,可以点击右下角的system,勾选Libraries。
点击该面板左上角的Libraries,里面有installed,在这里可以添加库,这样就不需要在每个项目里添加了。

网友:
    AD里面要新建一个集成库,在集成库里再分别建原理图封装库和PCB封装库,相当于PADS里先建PART,然后建CAE和Decal,不过AD里面的库是分开的,不会像Pads里那样集成到一个文件里

网友:
    建议分开管理
    main IC(),电源ic,接口(),
    AD的封装改起来比较容易,所以注意分类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