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导出stp格式的3D文件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8-11-19):
导出后用UG软件查看,元器件都有,只有中间的板子没有,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如图:

网友(2024-11-28):
outline有问题,所以不显示板子。有三种解决办法,都可以试试:1.将line属性的板框,变成铜皮形式   2.outline改成design outline   3.把outline改成cutout层。一定能解决

网友:
outline重叠或者是不闭合,把outline删掉重新画一下

网友:
    你有没有画 DESIGN_OUTLINE  ,另外圖上这些有沒有開??

网友:
    同问,解决了吗?

网友:
    后来解决了么?也碰到这个问题

楼主(2018-11-20):
引用 网友A:
COPPER也勾起

    COPPER 的话是连线和铺铜什么的,我想要只有器件的,而且勾上了还是没有板子,只是shape的存在看上去层次分明了一些

网友:
    只是看看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不好意思,没理解你的意思

把板框用SHAPE方式做成一个封闭的整体。

网友B:
    试试把板子用SHAPE的方式制作,COMPOSE SHAPE

网友:
    这些都要在导出后在3D软件中再次 修改制作才会有理想效果,丝印什么的都要后面加

网友A:
    COPPER也勾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勾的选项对的吗

勾选了这4项,应该是对的吧

网友A:
    导出勾的选项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把板子用SHAPE的方式制作,COMPOSE SHAPE

额...不好意思,没理解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