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AD软件,从原理图中往PCB导入器件的时候不成功

楼主(2018-11-19):
用AD软件,从原理图中往PCB导入器件的时候不成功,会出现下面的对话框这个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库里没有对应的pcb封装吗?

网友:
看不到你的对话框,不过应该是你的allegro中没有对应的封装,或者你的封装文件不全

网友:
没看到对话框在哪里啊,哈哈。

网友(2019-03-02):
没有看到你的对话框,所以不知道具体的报错是什么。
总结几点吧:
1、原理图中各个器件的封装名有没有指定,没有指定则无法导入;
2、对应的PCB LIB中封装名和原理图中定义的封装名是否能对应上;
3、PCB库是否在路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