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ALLEGRO菜单的方法

楼主(2018-11-19):
 有时候想把一些自己常用的命令或者skill命令添加到菜单里面,下面就给大家讲一下如何添加修改allegro菜单.
  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修改原始的菜单文件,这样不太保险,下面的方法是通过自定义菜单位置来修改的,不会影响系统原始的菜单文件,随时可以还原。有三个步骤。
  1,首先到C:cadenceSPB_15.2sharepcb extcuimenus目录下,将allegro.men文件复制到环境变量pcbevn目录下面(当然其它地方也可以)。
  例如d:pcbenv
  2.用写字板打开allegro.men文件,这一步要非常小心的进行操作。给出一个自定义弹出菜单模板供大家参考:
  () POPUP "MyTools" BEGIN MENUITEM "RatComp", "rats component" MENUITEM "UnRatComp", "unrats component" END
  说明:这是一个完整的菜单项模板,Mytools可以改为自己想要的名字,不可用中文,MENUITEM "RatComp", "rats component"代表一个子菜单项,RatComp是菜单显示的名字,后面的就是执行的命令,只要是在命令行可以输入运行的命令都可以在这里设置,这个例子设定的是显示零件Rat功能,大家可以把常用的Skill加到这里面。把修改好的自定义菜单模板复制,在allegro.men文件中搜索 POPUP "&Help",在这句前前面加一个空行,将刚才修改好的模板文件粘贴,并保存。
   3.修改环境变量,使菜单生效。
  打开环境变量设置,UI_paths,在Menupath项把刚才修改的allegro.men文件存放的目录,建立为一个路径,并且提到最上端。然后Ok.重新打开Allegro即可。注意添加的内容位置必须正确,如果错误,打开ALLGRO时菜单会无法显示,这时可以通过修改环境变量文件来恢复。

楼主:
大家有没碰到过用上述方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