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画一个封装

楼主(2018-11-20):
刚接触allegro,对于这种异形的封装真的是不会,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帮忙画一个,顺便教一下我怎么画。万分感谢

网友A:
    看到要帮忙还要扣积分,算了,不看了

网友:
    allegro的异形封装需要先建立shape symbol,在shape symbol里面用shape将异形焊盘的形状按实际尺寸画出来,然后保存,然后到封装里面的PIN参数里面调用该shape。https://www.eda365.com/thread-183431-1-1.html

网友B:
    看了下规格书,你这个封装是8个脚的,可以不用做成异形焊盘,做成异形焊盘你到时导入PIN脚对不上会报错的,建上下两排焊盘,然后再建中间那个大焊盘放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C:
    没积分了 就不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规格书,你这个封装是8个脚的,可以不用做成异形焊盘,做成异形焊盘你到时导入PIN脚对不上会报错的, ...

    那我放上去,会盖住PIN5.6.7.8.这样还是会报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要帮忙还要扣积分,算了,不看了

感谢回复,很久没来论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积分了 就不看了

    我上传了图片,你可以看一下吗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做成这个样子,然后原理图 也相应改下封装

网友C:
    封装.zip (5.67 KB, 下载次数: 1) 你试试这个,打印出来元件放上去 看看合适不

网友D:
    ,大概是这样的吧,报错没关系呀,只要知道DRC没问题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放上去,会盖住PIN5.6.7.8.这样还是会报错啊

    5678和中间大焊盘本来就是连一起的,报错没有关系的,忽略DRC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概是这样的吧,报错没关系呀,只要知道DRC没问题就行了

正解!

网友:
    拿走不谢!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

网友:
    做一个异形shape 然后调用应该没啥难度

网友E:
    这个封装跟学堂课程中的几乎一样,可以参考一下。

    课程地址:http://mooc.eda365.com/course/141

楼主(2019-07-31):
引用 网友E:
这个封装跟学堂课程中的几乎一样,可以参考一下。

课程地址:http://mooc.eda365.com/course/141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做成这个样子,然后原理图 也相应改下封装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这个,打印出来元件放上去 看看合适不

    很感谢哦,后来我自己琢磨了,自己画了一个

网友F(2019-11-25):
引用 网友B:
正解!

今天看了一天论坛  几乎点进去的灭个帖子 都看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今天看了一天论坛  几乎点进去的灭个帖子 都看到你!!!

多向你们学习学习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向你们学习学习嘛!

    你都是在回答问题 哪里是向我们学习 我们向你学习la!大佬!

网友G:
正规点的做成shape symbol。嫌弃麻烦可以直接在封装里面用shape做,注意需要z-copy一个solder跟Paste,这样做这个是没有PinNum的。类似这种EPAD可以在PCB中指定shape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规点的做成shape symbol。嫌弃麻烦可以直接在封装里面用shape做,注意需要z-copy一个solder跟Paste,这样 ...

    看你这么说我想到印制天线封装了,印制天线的shape就是这么搞的,可以自己定义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