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RC522单片机驱动源码 IO模拟spi接口 调试通过能正常读到M1卡

楼主(2018-11-20):
MFRC522单片机驱动源码 IO模拟spi接口 调试通过能正常读到M1卡调试通过的RC522驱动源码,使用IO模拟spi接口。测试后能正常读到M1卡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 "nRF_delay.h"
#include "nrf_gp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imple_uart.h"
extern uint32_t *p_spi_base_address;
typedef  uint8_t u8;
typedef  uint16_t u16;
#define _MFRC_SOFT_SPI
#define Set_MFRC_CS(x)                x ? nrf_gpio_pin_set(SPI_PSELSS0):nrf_gpio_pin_clear(SPI_PSELSS0)
#define Set_MFRC_SCK(x)        x ? nrf_gpio_pin_set(SPI_PSELSCK0):nrf_gpio_pin_clear(SPI_PSELSCK0)
#define Set_MFRC_MOSI(x)        x ? nrf_gpio_pin_set(SPI_PSELMOSI0):nrf_gpio_pin_clear(SPI_PSELMOSI0)
#define MFRC_MISO_STATUS()        nrf_gpio_pin_read(SPI_PSELMISO0)
//#define Set_MFRC_RST(x)                x ?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1, GPIO_PIN_SET):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1, GPIO_PIN_RESET);

void MFRC_Delay(u16 Delay_Time)
{
  u16 i, j;
or (i = 40; i > 0; i--)

    for (j = Delay_Time; j > 0; j--);

}
#ifndef _MFRC_SOFT_SPI
void SPI_TxByte(u8 Dat)
{
        uint8_t state;
        state = spi_master_tx(p_spi_base_address, Dat);
        if(state != true)
                state = true;
}

u8 SPI_RxByte(void)

        uint8_t state;
tate = spi_master_rx(p_spi_base_address) ;
eturn state;
}
#endif
/*

//?    ?:?RC632???
//????:Address[IN]:?????
//?    ?:????

unsigned char Read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ucResult=0;
                uint8_t ucAddr;
                uint8_t tx_data[2]={0x00,0x00};
                uint8_t rx_data[2]={0x00,0x00};
                ucAddr = ((Address << 1) & 0x7E) | 0x80;
                tx_data[0] = ucAddr;
                spi_master_tx_rx(p_spi_base_address, 1, tx_data, rx_data);
                ucResult = rx_data[0];
    return ucResult;
}


//?    ?:?RC632???
//????:Address[IN]:?????
//          value[IN]:????

void Write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value)
{
                uint8_t tx_data[2]={0x00,0x00};
                uint8_t rx_data[2]={0x00,0x00};
                uint8_t ucAddr;
                ucAddr = ((Address << 1) & 0x7E);
                tx_data[0] = ucAddr;
                tx_data[1] = value;
                spi_master_tx_rx(p_spi_base_address, 2, tx_data, rx_data);
}*/


//功    能:读RC63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返    回:读出的值

static u8 ReadRawRC(u8 Address)

  u8 ucAddr;
et = 0;
#ifdef _MFRC_SOFT_SPI
  u8 i;
  Set_MFRC_SCK(0);
#endif

  Set_MFRC_CS(0);

cAddr = ((Address << 1) & 0x7E) | 0x80;
#ifdef _MFRC_SOFT_SPI
or(i=8; i>0; i--)

    Set_MFRC_MOSI((ucAddr & 0x80) == 0x80);
    Set_MFRC_SCK(1);
    ucAddr <<= 1;
    Set_MFRC_SCK(0);

or(i=8; i>0; i--)

    Set_MFRC_SCK(1);
    ret <<= 1;
    ret |= MFRC_MISO_STATUS();
    Set_MFRC_SCK(0);

#else
PI_TxByte(ucAddr);
  ret = SPI_RxByte();

#endif
  Set_MFRC_CS(1);
#ifdef _MFRC_SOFT_SPI
et_MFRC_SCK(1);
#endif
        printf("REG ADDR:0x%x  Val: 0x%02x\r\n",Address,ret);
  return ret;
}


//功    能:写RC63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          value[IN]:写入的值

void WriteRawRC(u8 Address, u8 value)
{
cAddr;
#ifdef _MFRC_SOFT_SPI
;
  Set_MFRC_SCK(0);
#endif
et_MFRC_CS(0);

  ucAddr = ((Address << 1) & 0x7E);
#ifdef _MFRC_SOFT_SPI
        printf("---write---REG ADDR:0x%x  Val: 0x%02x\r\n",Address,value);
  for(i=8; i>0; i--)

    Set_MFRC_MOSI((ucAddr & 0x80) == 0x80);
    Set_MFRC_SCK(1);
    ucAddr <<= 1;
    Set_MFRC_SCK(0);

or(i=8; i>0; i--)

    Set_MFRC_MOSI((value & 0x80) == 0x80);
    Set_MFRC_SCK(1);
    value <<= 1;
    Set_MFRC_SCK(0);

#else
PI_TxByte(ucAddr);
  SPI_TxByte(value);
        printf("---write---REG ADDR:0x%x  Val: 0x%x\r\n",Address,value);
#endif
  Set_MFRC_CS(1);
#ifdef _MFRC_SOFT_SPI
et_MFRC_SCK(1);
#endif

}


//功    能:清RC522寄存器位
//参数说明:reg[IN]:寄存器地址
//          mask[IN]:清位值

static void ClearBitMask(u8 reg, u8 mask)
{
        u8 tmp = 0x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 tmp & ~mask);  // clear bit mask


//功    能:置RC522寄存器位
//参数说明:reg[IN]:寄存器地址
//          mask[IN]:置位值

static void SetBitMask(u8 reg, u8 mask)
{
        u8 tmp = 0x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 tmp | mask);  // set bit mask
}

//开启天线
//每次启动或关闭天险发射之间应至少有1ms的间隔
void PcdAntennaOn(void)
{
        u8 i;
        i = ReadRawRC(TxControlReg);
        if (!(i & 0x03))

                Set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

//关闭天线
void PcdAntennaOff(void)
{
        Clear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功    能:通过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
//参数说明:Command[IN]:RC522命令字
//          pIn [IN]:通过RC522发送到卡片的数据
//          InLenByte[IN]:发送数据的字节长度
//          pOut [OUT]:接收到的卡片返回数据
//          *pOutLenBit[OUT]:返回数据的位长度

#define MAXRLEN                       18
static char PcdComMF522(unsigned char Command,
                 unsigned char *pInData,
                 unsigned char InLenByte,
                 unsigned char *pOutData,
                 unsigned int  *pOutLenBit)
{
        char status = MI_ERR;
        unsigned char irqEn   = 0x00;
        unsigned char waitFor = 0x00;
        unsigned char lastBits;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i;

        switch (Command)
        {
        case PCD_AUTHENT:
                irqEn = 0x12;
                waitFor = 0x10;
                break;
        case PCD_TRANSCEIVE:
                irqEn = 0x77;
                waitFor = 0x30;
                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RawRC(ComIEnReg, irqEn | 0x80);
        ClearBitMask(ComIrqReg, 0x80);
        WriteRawRC(CommandReg, PCD_IDLE);
        SetBitMask(FIFOLevelReg, 0x80);

        for (i = 0; i < InLenByte;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Data);

        WriteRawRC(CommandReg, Command);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SetBitMask(BitFramingReg, 0x80);
        }

        i = 3000;//800;
        do
        {
                n = ReadRawRC(ComIrqReg);
                i--;
        } while ((i != 0) && !(n & 0x01) && !(n & waitFor));
        ClearBitMask(BitFramingReg, 0x80);

        if (i != 0)
        {
                if (!(ReadRawRC(ErrorReg) & 0x1B))
                {
                        status = MI_OK;
                        if (n & irqEn & 0x01)

                                status = MI_NOTAGERR;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n = ReadRawRC(FIFOLevelReg);
                                lastBits = ReadRawRC(ControlReg) & 0x07;
                                if (lastBits)
                                {
                                        *pOutLenBit = (n - 1) * 8 + lastBits;
                                }
                                else
                                {
                                        *pOutLenBit = n * 8;

                                if (n == 0)

                                        n = 1;
                                }
                                if (n > MAXRLEN)

                                        n = MAXRLEN;
                                }
                                for (i = 0; i < n; i++)
                                {
                                        pOutData = ReadRawRC(FIFODataReg);

                else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ntrolReg, 0x80);           // stop timer now
        WriteRawRC(CommandReg, PCD_IDLE);
        return status;
}


//功    能:复位RC522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set(void)
{
        nrf_gpio_pin_set(SPI_RST);
        MFRC_Delay(10);
        nrf_gpio_pin_clear(SPI_RST);
        MFRC_Delay(60000);
        nrf_gpio_pin_set(SPI_RST);
        MFRC_Delay(500);
        WriteRawRC(CommandReg, PCD_RESETPHASE);
        MFRC_Delay(2000);

        WriteRawRC(ModeReg, 0x3D);
        WriteRawRC(TReloadRegL, 30);
        WriteRawRC(TReloadRegH, 0);
        WriteRawRC(TModeReg, 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 0x3E);
        WriteRawRC(TxAutoReg, 0x40);

        ClearBitMask(TestPinEnReg, 0x80);         //off MX and DTRQ out
        WriteRawRC(TxAutoReg, 0x40);

        return MI_OK;
}


//用MF522计算CRC16函数

void CalulateCRC(unsigned char *pIndata,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pOutData)

    unsigned char i,n;

    ClearBitMask(DivIrqReg,0x04);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for (i=0; i<len;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data+i));
    }
    WriteRawRC(CommandReg, PCD_CALCCRC);
    i = 0xFF;
    do

        n = ReadRawRC(DivIrqReg);
        i--;
    }
    while ((i!=0) && !(n&0x04));
    pOutData[0] = ReadRawRC(CRCResultRegL);
    pOutData[1] = ReadRawRC(CRCResultRegM);
}


//设置RC522的工作方式

signed char M500PcdConfigISOType(unsigned char type)
{
f('A' == type)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ModeReg,0x3D);
    WriteRawRC(RxSelReg,0x86);
    WriteRawRC(RFCfgReg,0x7F);
    WriteRawRC(TReloadRegL,30);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MFRC_Delay(10000);
    PcdAntennaOn();

  else

    return -1;

eturn MI_OK;
}

/***
初始化RC522
*/

void MFRC522_Init(void)
{
//  MFRC_GPIOConfigure();

cdReset();
  PcdAntennaOff();
  MFRC_Delay(2000);
  PcdAntennaOn();
500PcdConfigISOType('A');


//功    能:寻卡
//参数说明: req_code[IN]:寻卡方式
//                0x52 = 寻感应区内所有符合14443A标准的卡
//                0x26 = 寻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
//          pTagType[OUT]:卡片类型代码
//                0x4400 = Mifare_UltraLight
//                0x0400 = Mifare_One(S50)
//                0x0200 = Mifare_One(S70)
//                0x0800 = Mifare_Pro(X)
//                0x4403 = Mifare_DESFire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quest(u8 req_code, u8 *pTagType)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 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 0x07);
        Set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ucComMF522Buf[0] = req_code;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1, ucComMF522Buf,
                        &unLen);
//   UART_send_byte(status);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10))
        {
                *pTagType = ucComMF522Buf[0];
                *(pTagType + 1) = ucComMF522Buf[1];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功    能:防冲撞
//参数说明: pSnr[OUT]: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Anticoll(unsigned char *pSnr)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snr_check=0;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0);
    ClearBitMask(CollReg,0x80);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1] = 0x2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for (i=0; i<4; i++)
         {
             *(pSnr+i)  = ucComMF522Buf;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
         }
         if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llReg,0x80);
    return status;
}


//功    能:选定卡片
//参数说明: pSnr[IN]: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Select(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1] = 0x70;
    ucComMF522Buf[6] = 0;
    for (i=0; i<4; i++)

            ucComMF522Buf[i+2] = *(pSnr+i);
            ucComMF522Buf[6]  ^= *(pSnr+i);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7,&ucComMF522Buf[7]);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9,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18))
    {   status = MI_OK;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命令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Halt(void)
{
//    int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HALT;
    ucComMF522Buf[1] = 0;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return MI_OK;


//功    能:验证卡片密码
//参数说明: auth_mode[IN]: 密码验证模式
//                 0x60 = 验证A密钥
//                 0x61 = 验证B密钥
//          addr[IN]:块地址
//          pKey[IN]:密码
//          pSnr[IN]: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AuthState(unsigned char auth_mod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Key,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auth_mode;
    ucComMF522Buf[1] = addr;
    for (i=0; i<6; i++)
    {    ucComMF522Buf[i+2] = *(pKey+i);
    for (i=0; i<6; i++)
    {    ucComMF522Buf[i+8] = *(pSnr+i);
//   mEMCpy(&ucComMF522Buf[2], pKey, 6);
//   memcpy(&ucComMF522Buf[8], pSnr, 4);

    status = PcdComMF522(PCD_AUTHENT,ucComMF522Buf,1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ReadRawRC(Status2Reg) & 0x08)))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功    能:读取M1卡一块数据
//参数说明: addr[IN]:块地址
//          pData[OUT]:读出的数据,16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ad(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Data)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READ;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90))
//   {   memcpy(pData, ucComMF522Buf, 16);   }

        for (i=0; i<16; i++)
        {    *(pData+i) = ucComMF522Buf;   }
    }
    else
    {   status = MI_ERR;

    return status;
}


//功    能:写数据到M1卡一块
//参数说明: addr[IN]:块地址
//          pData[IN]:写入的数据,16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Data)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WRITE;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memcpy(ucComMF522Buf, pData, 16);
        for (i=0; i<16; i++)
        {    ucComMF522Buf = *(pData+i);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16,&ucComMF522Buf[16]);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8,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扣款和充值
//参数说明: dd_mode[IN]:命令字
//               0xC0 = 扣款
//               0xC1 = 充值
//          addr[IN]:钱包地址
//          pValue[IN]:4字节增(减)值,低位在前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Value(unsigned char dd_mod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Value)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dd_mode;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if (status == MI_OK)
    {
        memcpy(ucComMF522Buf, pValue, 4);
//       for (i=0; i<16; i++)
//       {    ucComMF522Buf = *(pValue+i);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4]);
        unLen = 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6,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ERR)
        {    status = MI_OK;

    if (status == MI_OK)
    {
        ucComMF522Buf[0] = PICC_TRANSFER;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备份钱包
//参数说明: sourceaddr[IN]:源地址
//          goaladdr[IN]:目标地址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BakValue(unsigned char sourceaddr, unsigned char goaladdr)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RESTORE;
    ucComMF522Buf[1] = source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if (status == MI_OK)
    {
        ucComMF522Buf[0] = 0;
        ucComMF522Buf[1] = 0;
        ucComMF522Buf[2] = 0;
        ucComMF522Buf[3] = 0;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4]);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6,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ERR)
        {    status = MI_OK;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论坛下载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