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 keepout如何指定某些网络可以走线?

楼主(2018-11-20):
    route keepout如何指定某些网络可以走线?

例如在差分对附近增加布线禁止区的话

这个特性如何添加进去?

网友(点评):
應該是你理解問題, 步驟1.就把其他NET間距設大點, 步驟2.針對要比較近的NET,設 class to class spacing, 不必用到 route keepout (完全禁止).

网友:
    没那样弄过

网友A:
    个人经验,对route keepout进行properties设置,选择routes_allowed,走线就不会报错

网友:
个人认为可以给这个区域设置一个间距约束,约束线、孔、shape等的间距比较大就可以实现了,当然,差分对还是用设置成正常的差分间距走线。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经验,对route keepout进行properties设置,选择routes_allowed,走线就不会报错

因为在查看赛灵思的官方设计的时候
    看到过孔的禁止区内好像有属性是允许指定网络走线的
不知道是如何给指定网络加上这个特性的

其他的走线 接触这个禁止区 则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经验,对route keepout进行properties设置,选择routes_allowed,走线就不会报错

    你这个设置是所有走线都允许 还是可以指定某些网络允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在查看赛灵思的官方设计的时候
看到过孔的禁止区内好像有属性是允许指定网络走线的
    不知道是如何 ...

    把这个禁布区的shape属性显示出来看下

网友:
    我一般是这样做,与差分线同层的手工把铺铜挖一下,不同层的增加对应层的禁布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禁布区的shape属性显示出来看下

点了属性 只显示 via允许,走线允许 这些
没显示 为何只针对差分对可以允许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了属性 只显示 via允许,走线允许 这些
    没显示 为何只针对差分对可以允许的选择

是否确认过将走线的DRC隐藏了?

网友:
    這個其實就是畫了禁制區 Route Keep Out,再藉由賦予 Properties ( Shape Allow , Via Allow 和 Route Allow ) 來做例外允許的操作

网友:
    感觉好麻烦

网友(2021-04-17):
如果可以设置某些网络允许进入rko就完美了

网友:
route keepou只针对层编辑,但你可以对DRC显示属性进行编辑:在edit——properties_对DRC属性进行修改,允许存在DRC,那么就不显示DRC了

网友(2023-11-01):
差分对过孔避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