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板的热仿真

楼主(2018-11-20):
请问allegro里有没有关于PCB板的热仿真的功能?如何做?哪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二

网友A:
    Allegro没有这个功能,可以用sigrity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没有这个功能,可以用sigrity做。

    用sigrity这个需要什么前提条件才能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sigrity这个需要什么前提条件才能做?

    这个sigrity之前只是了解做信号完整性的仿真,需要器件的仿真模型。热仿真不知道可以不?关键器件模型实际上也没有,这仿真实际上很难实现啊!

网友:
    sigrity是电热仿真,不需要仿真模型。

网友B:
    layout工程师很少有会做热仿真的吧?应该由专门的热工程师才对。

网友:
1.  材料的導熱係數
2.  銅箔的導電係數
3. 材料的正確厚度ˋ
4. 板上主要耗電 ic 的總功耗
5. 電路圖
6. 電源(vrm)的電器規格
7. 用電端 ic  的電氣規格

网友C:
    用pwoer dc,做电热协同仿真。如果是你是做结构的热仿真,你得用hyperlnx,sigrity做不了。

网友:
    这必须招个专人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yout工程师很少有会做热仿真的吧?应该由专门的热工程师才对。

小公司,当然不会浪费资源去找专门的人,PCB工程师兼职呗,正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woer dc,做电热协同仿真。如果是你是做结构的热仿真,你得用hyperlnx,sigrity做不了。

不是结构的热仿真,只是PCB板的热仿真。我安装了Hyperlynx,谁有相关教程,学习一下,多谢!

网友:
    现在信息这么发达,资料满天飞,百度一搜一大把。

网友(2019-05-09):
用sigrity的powerDC应该可以实现。我最近也有差不多的需求,不过我需要仿真的是PCB上的一段导线的发热情况。借楼求高手指点,我的板子上最核心的就是一段铜导线,我需要用它来加热。也就是说没有元件的板子,可以把导线作为发热源吗?

网友:
其实allegro自带的仿真功能的,可以做PDN,通道分析还有电容方面的仿真,只不过不常用。周润景老师写过对应的书籍,现在已经出到第五版,整本书都是讲allegro自带的仿真功能。当然,随着sigrity不断更新,现在都是用sigrity来做仿真了。周润景老师也写过对应的仿真书籍,蓝色封面的。

网友(2019-07-08):
    我也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不知楼主有没有解决,或者是用什么方法,我们公司要求我学习仿真,好长时间了不知道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