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导入LOGO问题

楼主(2018-11-20):
    请教大神,AD里面导入的Logo全是线段属性,可以设置成铜皮属性吗?
    以前protel用的快捷健就像弹琵琶一样,之后用了10的pads,Protel的操作全都忘的差不多,
请高手们多多指教?

网友:
    没试过能不能设置铜皮,哈哈。

网友:
    直接换成toplayer?

网友A:
    导入后,可以试试工具下面的convert,可以试试里面的Create regi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后,可以试试工具下面的convert,可以试试里面的Create regi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

    谢谢

网友B(2019-03-18):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p;page=2#pid1125543 用这个方法,AD,PADS都能用.比一般的导入logo都好用

楼主(2019-05-03):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307&page=2#pid1125543 用这个方法,AD,PADS都能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