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稳压二极管BZT52C20的保护方法

楼主(2018-11-24):
        你所不知道的稳压二极管BZT52C20的保护方法
        在mos管G极S极连接适当稳压二极管,当GS电压超过GS击穿电压时稳压二极管导通,电压被牵制在稳压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上,从而保护MOS管不被击穿。当你检修设备发现MOSGS端短路时,在更换MOS的同时一定要把GS间连接的稳压二极管换掉。

  目前许多贴片稳压二极管BZT52C20并没有标注型号,我们检修时就需要查看MOS管型号,查出MOS管GS极最大输入电压来确定稳压管的稳压值、或者根据前级MOS驱动电路确定大致稳压值。

  由于MOS在控制器中成对出现,一般烧毁只会烧毁其中一组,我们可以把好的一组稳压二极管拆下来,串接100k电阻接到可调电源上,用万用表测量稳压二极管两端,慢慢的升高可调电源电压此时万用表电压值将会随之变化,继续缓慢调节可调电源电压,当发现即使电压继续升高万用表电压值基本不变那么此时微调电源即可找到该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你学会了吗?
      更多原装现货BZT52C20,尽在:http://www.dzsc.com/ic-detail/9_8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