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接口原理及应用之共模干扰问题

楼主(2018-11-24):
    RS485接口原理及应用之共模干扰问题

RS485接口均采用差分方式传输信号,并不需要相对于某个参照点来检测信号,系统只需检测两线之间的电位差就可以了。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收发器有一定的共模电压范围,如RS485收发器共模电压范围为-7-+12V,只有满足上述条件,整个网络才能正常工作。当网络线路中共模电压超出此范围时就会影响通信的稳定,甚至损坏接口。例如:当驱动器A向B发送数据时,发送驱动器共模电压为Va,由于两个系统具有各自独立的系统地,存在着地电位差Vg,那么接收器输入端的共模电压Vb就会达到Vb=Va+Vg,虽然RS485标准规定Va<=3V,但是Vg可能很大,导致接收器共模输入Vb超出正常范围,使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解决共模干扰:可使用一根低阻的信号地将两个工作地连接起来,使共模干扰Vg被短路,可以有限的解决共模干扰。但是当干扰源内阻比较小时,这种方法不太有效,因为会在接地线上形成较大的环路电流。这时可采用浮地技术,即使系统的电路地与机壳或大地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