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wizard 3.1不支持高版本HFSS

楼主(2018-11-24):
毛总,如微信所述,viawizard安装时不支持13版本以上的,麻烦提供下vb脚本的导出方法。谢谢!

网友A:
你填完参数后,点击generate project按钮后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一个HFSS.vbs文件(在电脑中找这个最新的文件),这个文件在hfss中调入即可,以后不会再爱hfss版本的影响了。

楼主:
毛总,我不小心建了两个帖子,麻烦你把另外一个删掉吧。另外,我的问题是viawizard安装都安装不了,双击setup直接提示没有检测到hfss12/13,无法安装,所以没办法进行到你说的那步.

网友(点评):
以管理员方式动行,在微信群共享目录中有一个绿色版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毛总,我不小心建了两个帖子,麻烦你把另外一个删掉吧。另外,我的问题是viawizard安装都安装不了,双击set ...

OK,谢谢!

楼主:
毛总,我下载了你百度网盘里的ViaWizard3.1,我家里的电脑装的HFSS15,点击generate project可以启动HFSS,并且正常仿真。公司的电脑装的ANSYS Electronics Desktop2018.0,点击generat project时报错:There has been a communication error.Please check the HFSS project for further messages.而且我在当前工作目录和安装目录均没找到你说的那个HFSS.vbs这个文件,不知到你是否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毛总,我下载了你百度网盘里的ViaWizard3.1,我家里的电脑装的HFSS15,点击generate project可以启动HFSS, ...

已搞定,不安装在C盘就好了!

yjy

网友(2019-03-14):
引用 楼主:
毛总,我不小心建了两个帖子,麻烦你把另外一个删掉吧。另外,我的问题是viawizard安装都安装不了,双击set ...

能发一份绿色版本的我吗?我也碰到需要HFSS12/13的问题,目前版本是14的。急求,谢谢了!发我邮箱,amily_xiang@126.com

网友(2019-04-24):
怎么升级啊????

网友(2019-09-07):
引用 楼主:
毛总,我不小心建了两个帖子,麻烦你把另外一个删掉吧。另外,我的问题是viawizard安装都安装不了,双击set ...

你好,我电脑上安装的HFSS 15,HFSS Via Wizard 用了一段时间,最近Via Wizard突然用不了了,点击界面上的via显示Run-time‘5’:Invalid procedure call or argument,这是什么原因呢?最近在用HFSS作仿真,急需解决这个问题,谢谢您能及时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填完参数后,点击generate project按钮后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一个HFSS.vbs文件(在电脑中找这个最新的文件 ...

你好,我电脑上安装的HFSS 15,HFSS Via Wizard 用了一段时间,最近Via Wizard突然用不了了,点击界面上的via显示Run-time‘5’:Invalid procedure call or argument,这是什么原因呢?最近在用HFSS作仿真,急需解决这个问题,谢谢您能及时回复。

网友(2020-01-08):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电脑上安装的HFSS 15,HFSS Via Wizard 用了一段时间,最近Via Wizard突然用不了了,点击界面上 ...

    hi,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如果您解决了,帮忙提供一下问题及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C(2020-05-06):
    HFSS Via Wizard  我安装在C盘或D盘 ,都这个问题。 component TABCTL32.OCX or one of its dependencis not correctly registered:a file is missing or invalid.  大家有没有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HFSS Via Wizard  我安装在C盘或D盘 ,都这个问题。 component TABCTL32.OCX or one of its dependencis no ...

    以管理员方式运行,ok了

网友D(2021-02-08):
    请问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么, HFSS无法运行script  错误如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毛总,我不小心建了两个帖子,麻烦你把另外一个删掉吧。另外,我的问题是viawizard安装都安装不了,双击set ...

    问题解决了吗?我的2018无法和via wizard联合使用

网友(2021-06-05):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么, HFSS无法运行script  错误如下图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你这边解决了吗?

网友(2021-08-04):
引用 楼主:
已搞定,不安装在C盘就好了!

请问一下我没装c盘点击生成工程也会报那个错是为什么呢,我的是2018版本

网友(2022-09-16):
确实是装在C盘的原因,重新安装到D盘就可以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