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传感器数码管显示温度 仿真和代码

楼主(2018-11-26):
DS18B20温度传感器数码管显示温度 仿真和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uanMa P0
#define weiMa P2

uchar code dis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ff,0xBF,0xc6};                                            //共阳极数码管显示字符编码
uchar code disBit[]={0x01,0x02,0x04,0x08,0x10,0x20};          //数码管显示位码
uchar disBuf[]={6,6,6,9,9,9};                                                        //准备显示的数字
uint tempNum=0,tempH,tempL;
bit tempFlag=0;

void Init();
void Display();

void main()

        Init();
        while(1)

                tempNum=ReadTemperature();
                if(tempNum&(1<<15))        //如果温度为负数,则取原码
                {
                        tempNum=~tempNum;
                        tempNum+=1;
                        tempFlag=1;           //标志为负数

                //tempL=tempNum|0x0F;        //获取低四位的小数温度位
                tempH=tempNum>>4;        //获取整数位温度位

                if(tempFlag==1)
                {
                        tempFlag=0;
                        disBuf[0]=11;  //显示负号

                else
                {
                        disBuf[0]=10;  //不显示任何数据
                }
                disBuf[1]=tempH/100;
                disBuf[2]=tempH%100/10;
                disBuf[3]=(tempH%10);
                disBuf[4]=10;          //不显示小数
                disBuf[5]=12;          //显示C

                Display();

void Init()
{
        duanMa=0xFF;   //初始化数码管断码
        weiMa=0x00;           //初始化数码管位码
}

void Display()
{
        uchar i=0;
        for(i=0;i<6;i++)

                duanMa=disCode[disBuf];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论坛下载附件…………

网友:
温度传感器还是要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