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中的DLL和PLL的区别之二

楼主(2018-11-26):
    锁相环中的DLL和PLL的区别之二

    DLL和PLL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用在不同的地方。

    DLL-Delaylockedloop用在数字电路中,用来自动调节一路信号的延时,使两路信号的相位一致(边沿对齐),在需要某些数字信号(比如databus上的信号)与系统时钟同步的情况下,DLL将两路clock的边沿对齐(实际上是使被调节的clock滞后系统clock整数个周期),用被调节的clock做控制信号,就可以产生与系统时钟严格同步的信号(比如输出数据data跟输入clock同步,边沿的延时不受到电压、温度、频率影响)。PLL--Phaselockedloop除了用作相位跟踪(输出跟输入同频同相,这种情况下跟DLL有点相似)外,可以用来做频率综合(frequencysynthesizer),输出频率稳定度跟高精度低漂移参考信号(比如温补晶振)几乎相当的高频信号,这时,它是一个频率源。利用PLL,可以方便地产生不同频率的高质量信号,PLL输出的信号抖动(频域上表现为相噪)跟它的环路带宽,鉴相频率大小有关。总的说来,PLL的环路带宽越小,鉴相频率越高,它的相位噪声越小(时域上抖动也越小)。

    由于在实际ADC系统中,采样系统总的动态特性主要取决于采样时钟的抖动特性,如果对频率要求不是太高,VCXO是比较好的选择。

    如果确实需要可变频率低抖动时钟,则基于PLL的时钟发生器是最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