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谁玩过高中低音调节吗?为什么我的调中音影响高低音

楼主(2018-11-26):
如下图,网上找的电路和参数
 衰减中音时,所以音量都会跟着变小,感觉就是音量调节一样。如何破?

楼主:
    补一张我自己画的图,从左到右,高中低

网友A:
    没玩过运放分立调节的,以前玩过LM**系列的调音芯片,你这电位器太多,精度不容易保证,集成式玩起来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运放分立调节的,以前玩过LM**系列的调音芯片,你这电位器太多,精度不容易保证,集成式玩起来更简单 ...

 集成式有考虑过,但是用的人很少,了解过LM那颗芯片太老掉牙,都说音质一般般,所以没采用

网友:
    如果是个人玩DIY,建议能选择集成的尽量集成,最大的好处可以保证电路参数精度,如果是自己搭,电阻电容这些元器件的精度很难配对控制,容易导致两个声道的误差太大,而集成式的就没有这个问题,芯片厂商集成在片内的阻容器件精度肯定远好于自己手工搭配。好的功放听起来音场定位很清晰精准,就是因为左右两个声道参数高度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集成式有考虑过,但是用的人很少,了解过LM那颗芯片太老掉牙,都说音质一般般,所以没采用

当时初次动手做功放的时候也是到处找资料,看别人的评价,后来折腾好多年才发现,音质这东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东西,网上关于器件的评价大部分都是主观的。比如NE5532这个运放,当年在很多发烧友眼里被喷成屎,说是op275更好一大截,说陶封的比塑封的更好,后来自己亲自折腾了一遍发现,全是扯淡,两种运放之间的音质差异远远不如阻容元器件之间配对带来的差异影响更大。在个人DIY的条件下,你根本无法听出运放本身的音质差异,被其它差异给掩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初次动手做功放的时候也是到处找资料,看别人的评价,后来折腾好多年才发现,音质这东西是仁者见仁、 ...

哈哈,你说的也是,关于运放,网上有卖一颗160多元的型号好像是O开头的,我就呵呵了,终研只是对信号放大而已,厂家出来的运放还能失真到哪里去,都有一定标准范围才出厂的,160元一颗的还能把信号放大出花来我就不信了,确实,LM什么036那颗,有人说好,有人说一般,只是我觉得这芯片确实太老了,特别是另一颗升级版含有什么混响功能,又贵,我不知道那种硬混响和软件混响能有什么区别,现在这个年代再也不是什么VCD,CD,DVD了,都是软件,软件自带混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初次动手做功放的时候也是到处找资料,看别人的评价,后来折腾好多年才发现,音质这东西是仁者见仁、 ...

陶封塑封不可能有音效上的区别,大多是心里作用罢了,只是陶封的寿命长点,内部不易受潮氧化脱线引起接触不良

网友:
    两种运放之间的音质差异远远不如阻容元器件之间配对带来的差异影响更大。在个人DIY的条件下,你根本无法听出运放本身的音质差异,被其它差异给掩盖了。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

 留下买路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初次动手做功放的时候也是到处找资料,看别人的评价,后来折腾好多年才发现,音质这东西是仁者见仁、 ...

现在不知道该听谁的了,只好自己买了三颗2604来亲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不知道该听谁的了,只好自己买了三颗2604来亲测

20年前还在读大学的时候玩过AD827,那时整天热衷各种陶封、金封、塑封音色对比,当初跟你一样各种迷惑诱惑,退烧之后的心得就是,对于普通DIY玩家,如果你做不到把阻容、三极管等分立器件精确配对,就老老实实用NE5532,把省下来的钱花在扬声器上或者耳机上,那里才是整个音响系统的瓶颈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年前还在读大学的时候玩过AD827,那时整天热衷各种陶封、金封、塑封音色对比,当初跟你一样各种迷惑诱 ...

我回复那家伙的,害我买了30多元的IC来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年前还在读大学的时候玩过AD827,那时整天热衷各种陶封、金封、塑封音色对比,当初跟你一样各种迷惑诱 ...

阻容配对说的是左右声道的一致性吗? 我觉得功放我差不多折腾完毕了,就等组装成盒子就可以了,接下就该选箱子,原来看到瑞典TXZ99.25,或95.24,但也是各有各的说法很纠结,又想买西雅士E0042喇叭来装但对分频器我不熟怕太折腾。

网友A:
    是的,主要指左右声道一致性。
喇叭建议尽量选择成品品牌箱子,分频器精度及箱体做工是DIY无法企及的。不过如果不考虑动手的乐趣,仅从音乐效果来说,个人更推荐你上有源音箱。1万多元的价位有好多选择,丹拿BM6MK3,Focal solo6等等,把做功放的钱省下来去配一台好点的DAC,这样同等价位效果会更好。瑞典TXZ99.25这个箱子灵敏度只有87db,DIY的功放并不太好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主要指左右声道一致性。
喇叭建议尽量选择成品品牌箱子,分频器精度及箱体做工是DIY无法企及的。不 ...

有源音箱我已经用怕了,这次就是因为用有源音遇到问题才改装成无源的,索威公司出的有源音箱,被我改成无源了。它电路有高低音调节,衰减式的,高音没得说,就是中音太薄了,这也就算了,还它的电位器又被我买到有问题的,左右不一找了很久问题才无意中发现是电位器,左箱子闷点声音小一点点(后来这个声道直接没声音了,发现是电位器接触有问题),右主箱声音明亮清脆点,拆下来电容也对换了无效,线材也改良了无效,以为是主箱里有变压器等东西所以声效不一样,我就把它掏空,结果还是没解决,等发现是电位器问题,还原不了成有源了,换了电位器左右一样了。所以才画了这块DIY板和功放板。自己做才放心才靠谱了。漫步者的也用过4.1声道的,那么大低音炮,里面电容就两个4700uF的,唉,后来测才有3000uF容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源音箱我已经用怕了,这次就是因为用有源音遇到问题才改装成无源的,索威公司出的有源音箱,被我改成无 ...

    尽量买大品牌的,品质有保证。

网友C(2019-01-02):
    网上的只能参考 不一定好用 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的只能参考 不一定好用 太简单了

    太简单?还要多复杂?有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