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改变线的网络

楼主(2018-11-26):
RT,已经布好线,原理图改变了网络,导入了PCB,这时原来的线还是原来的网络,如何改变他,还有焊盘

网友A:
    由于楼主提供的信息不全,对于这个问题的初步估计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1、原理图只是改了网络名,并没有改变网络连接关系;
    2、导入PCB的网表不是最新的;

更新焊盘可以用Place->Update symbols功能

网友:
    由于楼主提供的信息不全,对于这个问题的初步估计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1、原理图只是改了网络名,并没有改变网络连接关系;
2、导入PCB的网表不是最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楼主提供的信息不全,对于这个问题的初步估计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1、原理图只是改了网络名,并没有改 ...

比如 IC1 PINA 网络名为 NET1 连接到 IC2 PINB, IC1 PINC 网络名为 NET2 连接到 IC2 PIND,但是我现在修改把NET1 放到了 IC2 PIND上,更新到PCB后,原来链接PINA 到 IC2 PINB上的线还在,网络名依然是NET1,只是在PINB上出现了DRC错误,我现在想直接修改这根线的网络,把他改成NET2

网友:
    有DRC说明连接关系发生了改变,把这根走线删了重新按飞线指示布线就好了。
    网表导入时勾选下图红框的选项就会自动把更新的信号、器件所接走线自动删除。

网友:
    由于楼主提供的信息不全,对于这个问题的初步估计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网友:
    由于楼主提供的信息不全,对于这个问题的初步估计有以下几种可能性:楼上说的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