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接口原理及应用之五

楼主(2018-11-27):
    RS485应用中的问题

信号反射的消除

    1、使电缆的末端的阻抗和电缆的特性阻抗大小一样,由于信号在电缆上的传输是双向的,因此在通讯电缆的另一端跨接一个同样大小的终端电阻即可。一般线缆的阻抗大小在100-120欧之间,因此终端电阻可选用120欧。在实际中,由于线缆的特性阻抗不可能与终端电阻完全相等,因此或多或少的信号反射还是会存在的;

    2、加偏置电阻,将A加上拉电阻,B端加下拉电阻,使总线空闲时接收器输出固定为1。否则,总线空闲时的反射信号可能使接收器的输出变为0,从而使控制器误以为有新的数据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