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簧管式流量传感器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2018-11-27):
干簧管式流量传感器单片机驱动程序

干簧管交叉排列,单片机读取电压值,自己实际标定之后转换为流量值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string.h"                   //字符串长度
#include "intrins.h"           //_nop_或者移位操作
#include "stdio.h"

#define ADC_PWR 0x80
#define ADC_FLAG 0x10
#define ADC_START 0x08
#define ADC_SPEEDA 0x60        //不同的值可以改变转换速度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PWM=P2^0;

float AD_Result;//储存AD转换结果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isplayData[8];
uchar code table[]={  //table[]里面无数字
//共阳极代码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0x80, 0x90,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后边带分号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后无分号,i=xms 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10;j>0;j--);//有分号
}

void 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 = DisplayData;//发送段码
                delayms(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LSA=1;LSB=0;LSC=1;        //显示小数点
                P0 = 0x80;
                delayms(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P0 = 0x00;//消隐
        }
                //P0=table[keya];

/*
void send(uchar key_num)
{
        SBUF=key_num;
        while(!TI);
        TI=0;
}
*/
void Init_adc()

    P1ASF=0xff;                //P1口为使用AD转换做准备,A/D通道选择,所有的P1口作为转换接口 ,AD使用总开关
    ADC_RES=0;                //清零AD转换结果寄存器高位
    ADC_RESL=0;                //清零AD转换结果寄存器低位
    ADC_CONTR=ADC_PWR|ADC_START|ADC_SPEEDA;
    delayms(1);
}

unsigned int AD_get(uchar channel)
{
        ADC_CONTR=ADC_PWR|ADC_START|ADC_SPEEDA|channel; //初始化ADC控制寄存器,(转换速度为90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模拟输入通道为通道1)
    _nop_();           //稳定ADC控制寄存器的值                变channel 值变模拟信号输入口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FLAG&0x10)==0);         //查询转换是否结束
    ADC_CONTR &= 0xef;                         //清零ADC_FLAG位
        //ADC_CONTR = ADC_CONTR & 0xef;
        return (ADC_RES*4+ADC_RESL);         //返回转换结果        十位八位寄存器转换        ,去掉 ADC_RES*4则为八位
}

float AD_work(uchar channel)  //计算结果
{
    float AD_val;
    AD_val=(float)AD_get(channel);
    AD_val=(AD_val*5)/1023;        //1023对应5
    return AD_val;
}

main()
{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65536-1000)/256;//赋初值定时
        TL0=(65536-1000)%256;//1ms
//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方式2
        TH1 = 0Xfd;          //设定初值
        TL1=0xfd;
        TR1=1;           //启动T1
        SM0=0;
        SM1=1;
        EA=1;
        ES=1;
        P0=0xff;
        Init_adc();
        //display();

        while(1)
        {
         AD_Result=AD_work(0);
         AD_Result = AD_Result*100;

        //DisplayData[4]=DIG_CODE[AD_Result%10000/1000];
        DisplayData[5]=table[(int)AD_Result%1000/100];
        DisplayData[6]=table[(int)AD_Result%100/10];
        DisplayData[7]=table[(int)AD_Result%10/1];
        display();
//        send(k);
        }

}
void tim0() interrupt 1

        uchar time;
        TR0=0;//赋初值时,关闭定时器
        TH0=(65536-922)/256;//赋初值定时
        TL0=(65536-922)%256;//定时1ms
        TR0=1;//打开定时器
        time++;

        if(time<=10)
                PWM=0;//占空比0.1
        else
                PWM=1;
        if(time>=100)

                PWM = 0;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论坛下载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