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遥控器解码实验 C语言和汇编2个版本的程序都有

楼主(2018-11-27):
单片机红外遥控器解码实验 C语言和汇编2个版本的程序都有

注:
每个EXP实验的文件夹下文件夹分别是P_ASM、P_EMULATOR_C,P_PROTEUS_C,P_EMULATOR_ASM。
P_PROTEUS_ASM        为PROTEUS汇编实例工程
P_PROTEUS_C        为PROTEUS C51仿真实例工程
P_EMULATOR_C        为硬件仿真器(可选配件)C51实例工程
P_EMULATOR_ASM        为硬件仿真器汇编实例工程
一般情况下P_PROTEUS_ASM,P_PROTEUS_C和P_EMULATOR_C和P_EMULATOR_ASM都支持ISP下载脱机运行

P_ISP_C,P_ISP_ASM为ISP下载脱机运行实例。比如看门狗实验,仿真器不支持,因为复位信号被仿真器接管,所以就只能做硬件脱机实验,通过ISP下载程序。

如果文件夹带有(缺省)说明暂时没有提供此程序,可根据需要再添加。

汇编和c的代码都有很全面.

c语言程序:

/*************************************************
*文件名称: main.c
*作 者:
*版 本:    V1.00
*说 明:    红外遥控器解码实验
*修改记录:
--------------------------------------------------
*Descriptoon:
*接线说明:P32-红外接收,P25-RS,P26-RW,P27-EN,
           P00~P07-DB0~DB7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har code SST516[3] _at_ 0x003b;
#define c(x)(x*110592/120000) //晶振11.0592

uchar Lcd_Buf[4];             //显示数据缓冲区
unsigned char Ir_Buf[4];      //用于保存解码结果
sbit Ir_Pin=P3^2;             //红外线数据接口
sbit rs=P2^0;                     //LCD数据命令端
sbit rw=P2^1;                          //读写接口
sbit lcde=P2^2;                          //使能接口
uchar code table[]=" WWW#WINDWAY$CN ";//LCD显示数据
uchar code table1[]="Wait for IR in..";
uchar code table2[]="  IR DATA...";

           unsigned char code Led_Tab[]={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共阳极数码显示码0-F
unsigned char code Led_Sel[]={0xf,0xf,0xb,0x7}; //数码管位选,屏蔽前两位
unsigned char Led_Buf[4]; //显示缓冲区
char Led_Index;           //定义位选
unsigned char Ir_Buf[4];  //用于保存解码结果

sbit LCD_E = P2^7;
//========1MS延时====================================
void delay(uint z)

        uint x,y;
        for(x=z;x>0;x--)
                for(y=113;y>0;y--);

//======LCD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lcde=0;
        P0=com;
        lcde=1;
        delay(1);//延时1MS跳过忙信号
        lcde=0;
        delay(1);
}
//======LCD写数据=====================================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lcde=0;
        P0=date;
        lcde=1;
        delay(1);
        lcde=0;
        delay(1);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uchar num;
        rw=0;                //允许LCD写
        lcde=0;
        write_com(0x38);//显示模式设置
        write_com(0x0c);//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write_com(0x06);//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_com(0x01);//清屏
        write_com(0x80);//显示首地址
        for(num=0;num<15;num++)//显示第一行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1);

        write_com(0x80+0x40);//显示第二行
        for(num=0;num<16;num++)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1);
        }
        TMOD=0x10;                //设置定时器0、1工作模式为1

//=====显示解码========================================
void write_ir(uchar date)

        uchar tmp, num,ff;

        if(ff==0)
        {
                ff++;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2;num++)

                        write_date(table2[num]);
                        delay(1);
                }

        write_com(0xC0+6);//定位在第二行第六位
        tmp = date>>4;                        // 高四位
        write_date(tmp > 9 ? 'A'+tmp-10 : '0'+tmp);
        write_com(0xC0+7);//定位第二行第七位
        tmp = date&0x0F;                        // 低四位
        write_date(tmp > 9 ? 'A'+tmp-10 : '0'+tmp);

}
//======================================================
//解码取回低电平
unsigned int Ir_Get_Low()
{
        TL1=0;
        TH1=0;
        TR1=1;
        while(!Ir_Pin && (TH1&0x80)==0);   //等待低电平到来
        TR1=0;
        return TH1*256+TL1;//提取低电平时间间隔时长

//======================================================
//解码取回高电平========================================
unsigned int Ir_Get_High()
{
        TL1=0;
        TH1=0;
        TR1=1;
        while(Ir_Pin && (TH1&0x80)==0);//等待高电平到来
        TR1=0;
        return TH1*256+TL1;//提取高电平时间间隔时长
}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emp;
        char i,j;
        init();        //初始化
//=====用do做循环,等待遥控按键=========================
        do{
restart:
                while(Ir_Pin) ;//等待低电平

                temp=Ir_Get_Low();//把低电平附给变量
                if(temp<c(8500) || temp>c(9500)) continue;//引导脉冲低电平等待9000us
                temp=Ir_Get_High();//把高电平附给变量
                if(temp<c(4000) || temp>c(5000)) continue;//引导脉冲高电平等待4500us
                //连续读出32个字节
                for(i=0;i<4;i++) //4个字节

                        for(j=0;j<8;j++) //每个字节8位

                                temp=Ir_Get_Low();
                                if(temp<c(200) || temp>c(800)) goto restart;//等待560us跳过低电平
                                temp=Ir_Get_High();
                                if(temp<c(200) || temp>c(2000)) goto restart;//等待1000us跳过高电平
                                Ir_Buf>>=1;//把电平移进数组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论坛下载附件…………

汇编语言:

;-----------------------------------------------
       IRCOM  EQU  20H       ;20H-23H IR使用
        X     EQU  26H       ;LCD 地址变量

       IRIN   EQU  P3.2
;       BEEP   EQU  P3.7
;       RELAY  EQU  P1.0

        RS    EQU  P2.0
        RW    EQU  P2.1
        EN    EQU  P2.2
;------------------------------------------------
         ORG 0000H
         JMP  MAIN
;------------------------------------------------
          ORG 0100H
MAIN:
          MOV   SP,#40H
          MOV   A,#00H
          MOV   R0,#20H
LOOP0:    MOV   @R0,A          ;20H-26H清零
          INC   R0
          CJNE  R0,#27H,LOOP0
          SETB  IRIN
          CALL  SET_LCD
          CALL  MENU1
LOOP1:
          CALL  IR_IN
          CALL  IR_SHOW

;          MOV  A,22H
;          CJNE  A,#40H,LOOP2    ;K17键按下
;          CLR   RELAY           ;继电器吸合
;LOOP2:    CJNE  A,#04H,LOOP3    ;K19键按下
;          SETB  RELAY           ;继电器关闭
;LOOP3:
           JMP   LOOP1

;-----------------------------------------------------
;  LCD 初始化设置
;-----------------------------------------------------
SET_LCD:
          CLR  EN
          CALL  INIT_LCD     ;初始化 LCD
          CALL  DELAY1
          MOV  DPTR,#INFO1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1
          MOV  A,#1          ;显示在第一行
          CALL  LCD_SHOW
          MOV  DPTR,#INFO2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2
          MOV  A,#2          ;显示在第二行
          CALL  LCD_SHOW
          RET
;-----------------------------------------------------
INIT_LCD:                 ;8位I/O控制 LCD 接口初始化
          MOV  A,#38H     ;双列显示,字形5*7点阵
          CALL  WCOM
          CALL  DELAY1
          MOV  A,#38H     ;双列显示,字形5*7点阵
          CALL  WCOM
          CALL  DELAY1
          MOV  A,#38H     ;双列显示,字形5*7点阵
          CALL  WCOM
          CALL  DELAY1
          MOV  A,#0CH     ;开显示,关光标,
          CALL  WCOM
          CALL  DELAY1
          MOV  A,#01H     ;清除 LCD 显示屏
          CALL  WCOM
          CALL  DELAY1
          RET
;----------------------------------------------------
LCD_SHOW:       ;在LCD的第一行或第二行显示信息字符

          CJNE  A,#1,LINE2  ;判断是否为第一行
INE1:  MOV  A,#80H       ;设置 LCD 的第一行地址
          CALL  WCOM        ;写入命令
          CALL  CLR_LINE    ;清除该行字符数据
          MOV  A,#80H       ;设置 LCD 的第一行地址
          CALL  WCOM        ;写入命令
          JMP  FILL

  LINE2:  MOV  A,#0C0H      ;设置 LCD 的第二行地址
          CALL  WCOM        ;写入命令
          CALL  CLR_LINE    ;清除该行字符数据
          MOV  A,#0C0H      ;设置 LCD 的第二行地址
          CALL  WCOM
  FILL:   CLR  A            ;填入字符
          MOVC  A,@A+DPTR   ;由消息区取出字符
          CJNE  A,#0,LC1    ;判断是否为结束码
          RET
C1:    CALL  WDATA       ;写入数据
          INC  DPTR         ;指针加1
          JMP  FILL         ;继续填入字符
          RET
;---------------------------------------------------
CLR_LINE:                  ;清除该行 LCD 的字符
          MOV  R0,#24
   CL1:   MOV  A,#' '
          CALL  WDATA
          DJNZ  R0,CL1
          RET
;----------------------------------------------------
MENU1:                      ;LCD 显示工作菜单信息
         MOV   DPTR,#MENU2
         MOV   A,#1         ;在第一行显示信息
         CALL  LCD_SHOW
         RET
MENU2:  DB  " REMOTE CONTROL ",0
;-----------------------------------------------------
INFO1:  DB  "                ",0  ;LCD 第一行显示信息
INFO2:  DB  "  IR-CODE: --H  ",0  ;LCD 第二行显示信息
;-----------------------------------------------------

;-----------------------------------------------------
; 写指令、数据使能子程序
;-----------------------------------------------------
WCOM:
          MOV  P0,A        ;写指令使能
          CLR RS           ;RS=L,RW=L,D0-D7=指令码,E=高脉冲
          CLR RW
          SETB EN
          CALL  DELAY0
          CLR EN
          RET

WDATA:
          MOV   P0,A      ;写数据使能
          SETB  RS        ;RS=H,RW=L,D0-D7=数据,E=高脉冲
          CLR   RW
          SETB  EN
          CALL  DELAY0
          CLR   EN
          RET

DELAY0:   MOV  R7,#250      ;延时500微秒
          DJNZ  R7,$
          RET
;---------------------------------------------------
;在 LCD 第二行显示字符
;A=ASC DATA, B=LINE X POS
;---------------------------------------------------
LCDP2:                    ;在LCD的第二行显示字符
         PUSH  ACC        ;
         MOV  A,B         ;设置显示地址
         ADD  A,#0C0H     ;设置LCD的第二行地址
         CALL  WCOM       ;写入命令
         POP  ACC         ;由堆栈取出A
         CALL  WDATA      ;写入数据
         RET
;---------------------------------------------------
R 译码子程序
;---------------------------------------------------
IR_IN:
          MOV   R0,#IRCOM
I1:      JNB  IRIN,I2       ;等待 IR 信号出现
          JMP  I1
I2:      MOV  R4,#20
I20:     CALL  DEL
          DJNZ  R4,I20
          JB  IRIN,I1        ;确认IR信号出现
 I21:     JB  IRIN,I3        ;等 IR 变为高电平
          CALL  DEL
          JMP  I21
I3:      MOV  R3,#0         ;8位数清为0
LL:      JNB  IRIN,I4       ;等 IR 变为低电平
          CALL  DEL
          JMP  LL
 I4:      JB  IRIN,I5        ;等 IR 变为高电平
          CALL  DEL
          JMP  I4
 I5:      MOV  R2,#0         ;0.14ms 计数
 L1:      CALL  DEL
          JB  IRIN, N1       ;等 IR 变为高电平
                             ;IR=0,检查R2中的计数值
          MOV  A,#8
          CLR
          SUBB  A,R2         ;判断高低位
                             ;IF C=0  BIT=0
          MOV  A,@R0
          RRC
          MOV  @R0,A         ;处理完一位
          INC  R3
          CJNE  R3,#8,LL     ;需处理完8位
          MOV  R3,#0
          INC  R0
          CJNE  R0,#24H,LL   ;收集到4字节了
          JMP  OK
 N1:      INC  R2
          CJNE  R2,#30,L1    ;0.14ms 计数过长则时间到自动离开
 OK:      RET
;--------------------------------------------------------------------
IR_SHOW:
          MOV A,22H
          CPL A                ;将22H取反后和23H比较
          CJNE A,23H,IR_SHOW1  ;如果不等表示接收数据发生错误,放弃。
          CALL   CONV
;          CALL  BEEP_BL        ;蜂鸣器鸣响表示解码成功
IR_SHOW1: RET
;--------------------------------------------------------------------
;转换为 ASCII 码并显示
;--------------------------------------------------------------------
CONV:
          MOV   X,#11        ;设置显示起始位置
          MOV   A,22H
          ANL   A,#0F0H      ;取出高四位二进制数
          SWAP  A            ;高四位与低四位互换
          PUSH  ACC          ;压入堆栈
          CLR   C            ;C=0
          SUBB  A,#0AH       ;减10
          POP   ACC          ;弹出堆栈
          JC    ASCII0       ;该数小于10,转ASCII0
          ADD   A,#07H       ;大于10的数加上37H
ASCII0:   ADD   A,#30H       ;小于10的数加上30H
          MOV   B,X
          CALL  LCDP2

          MOV   A,22H
          ANL   A,#0FH        ;取出低四位二进制数
          PUSH  ACC
          CLR
          SUBB  A,#0AH        ;减10
          POP   ACC
          JC    ASCII1        ;该数小于10,转ASCII0
          ADD   A,#07H        ;大于10的数加上37H
ASCII1:   ADD   A,#30H        ;小于10的数加上30H
          INC   X
          MOV   B,X
          CALL  LCDP2
          RET
;--------------------------------------------------------
;蜂鸣器响一声子程序
;--------------------------------------------------------
BEEP_BL:
         MOV  R6,#100
L1:   CALL  DEX1
;         CPL  BEEP
         DJNZ  R6,BL1
         MOV  R5,#25
         CALL  DELAY
         RET
 DEX1:   MOV  R7,#180
DEX2:   NOP
         DJNZ  R7,DEX2
         RET
DELAY:                    ;延时R5×10MS
         MOV  R6,#50
1:    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D1
         DJNZ  R5,DELAY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论坛下载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