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AD软件把原理图导入pcb时,导入不成功,提示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8-11-27):
用AD软件把原理图导入pcb时,导入不成功,提示错误,

网友:
这个PCB1.Pcbdoc,应该还没保存到硬盘吧,你只是新建了而已。

网友:
把PCB1保存后再说 一般都是先新建然后保存改名字  工程文件 原理图 pcb等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