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接口原理及应用之三

楼主(2018-11-27):
    RS485通信原理

           RS485是一种在工业上作为数据交换的手段而广泛使用的串行通信方式,数据信号采用差分传输方式,也称作平衡传输,因此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它采用一对双绞线,将其中一线定义为A,另一线定义为B。

           通常情况下,RS485的信号在传送出去之前会先分解成正负对称的两条线路(即我们常说的A、B信号线),当到达接收端后,再将信号相减还原成原来的信号。发送驱动器A、B之间的正电平在+2~6V,是一个正1逻辑状态;负电平在-2~6V,是一个负0逻辑状态;另有一个信号地C。在RS485中还有一“使能”端。“使能”端是用于控制发送驱动器与传输线的切断与连接。当“使能”端起作用时,发送驱动器处于高阻状态,称作“第三态”,即它是有别于逻辑“1”与“0”的第三态。

           接收端与发送端的电平逻辑规定,收、发端通过平衡双绞线将AA与BB对应相连,当在接收端AB之间(DT)=(D+)-(D-)有大于+200mV的电平时,输出正逻辑电平,小于-200mV时,输出负逻辑电平。接收器接收平衡线上的电平范围通常在200mV~6V之间。

       例如:发送“1”时,驱动器收到控制器发送来的高电平,之后A端输出高电平,B端输出低电平;接收器A端收到高电平,B端收到低电平,两个信号相减得到“1”。同理,发送“0”时,驱动器收到控制发送来的低电平,之后A、B两端分别输出低、高电平,接收端A、B则接收到低、高电平,两个信号相减后得到“0”。

       如果受到干扰,则接收端AB之间(DT)=[(D+)+Noise]-[(D-)+Noise]= (D+)-(D-),由此可以看出干扰信号被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