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机电源供电

楼主(2018-11-27):
https://wenku.baidu.com/view/696ebd2bbd64783e09122bcb.html?sxts=15432895310781.看到照相机的这个LDO供电,怎么输出端DVDD和AVCC数字和模拟之间就加一个磁珠就可以隔离了?
2.经常看到这样的电源处理,原理是什么?输出电源不就一种吗?为什么分成了DVDD和AVCC?
论坛的朋友们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数字电路工作时产生的噪声信号会反串到电源里,如果直接和模拟电路共用一个电源的话,这些噪声会对模拟电路造成干扰。

网友B:
    磁珠 和电感的区别就是磁珠把能量吸收以热量形式散掉,电感并不能~数字电路里面有开关噪声,模拟的不能有,就让磁珠吸收掉~磁珠也是有讲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路工作时产生的噪声信号会反串到电源里,如果直接和模拟电路共用一个电源的话,这些噪声会对模拟电路 ...

    明白了,难怪磁珠要选择上有那么多讲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珠 和电感的区别就是磁珠把能量吸收以热量形式散掉,电感并不能~数字电路里面有开关噪声,模拟的不能有, ...

非常感谢讲解,是不是一般芯片要求DVDD和AVCC的值是一样的,就可以这么处理!在网口芯片上电源也是这样处理,感觉应用场合非常多,但是不知道什么情况要这样接!谢谢

网友A:
    只要电压相同,原则上都可以这么设计处理,但有些要求不高的场合也可以不处理(因为加磁珠会增加成本),一般在厂家的芯片DEMO里都会给出典型的处理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压相同,原则上都可以这么设计处理,但有些要求不高的场合也可以不处理(因为加磁珠会增加成本),一 ...

谢谢,DEMO板也是类似的设计,但是我没想过是数字和模拟地区分!教程中提了也没解释为什么这么做,几位的解答,帮我扫盲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讲解,是不是一般芯片要求DVDD和AVCC的值是一样的,就可以这么处理!在网口芯片上电源也是这样处 ...

看情况呀,要是模拟要求不高可以,如果是放大器,要求还比较高的话,就得专用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情况呀,要是模拟要求不高可以,如果是放大器,要求还比较高的话,就得专用电源了~

模拟电路太恐怖了,我们设计的产品用到了D类功放,噪声啊,电平和12V不兼容,烧IO引脚,严重的烧CPU,再就是肖波,噪声,增益,被折磨疯了

网友: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选择磁珠的。多少频率的?

网友:
    我们产品经常用磁珠将模拟和数字电源隔离,效果可以的。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反对!: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反对!: 5

网友C:
    你这图没回路呀??两种GND也要有个连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图没回路呀??两种GND也要有个连接的地方。

    电路不是完全的,看教程,不明白的就截出来请教

网友:
    很不多  有原理图

网友D:
磁珠的作用是消耗掉一定频率的信号能量,用来连接数字和模拟的电源,防止过多的干扰影响模拟信号

楼主(2019-01-15):
引用 网友D:
磁珠的作用是消耗掉一定频率的信号能量,用来连接数字和模拟的电源,防止过多的干扰影响模拟信号

感谢!!

网友:
磁珠只是隔开数字与模拟信号的干扰

网友:
降低成本主要是,还有就是模拟干扰数字所以中间用个磁珠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