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OT23过波峰焊的朝向问题

楼主(2018-11-27):
关于SOT23过波峰焊的朝向问题,网上资料存在两种说法,如下图所示,特来询问本站大神。
我是倾向于①的,但是这个存在上面两个pin容易连锡的情况。对于②,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存在阴影效应,是不是只要焊盘足够长就没事?

网友:
    第一种更好,很多大公司的工艺规范里都是第一种设计,现在工艺已经很先进,连锡问题已经极少发生,SOT23的pin间距已足够大,几乎没有连锡问题。

网友A:
    如果担心阴影效应,可以加长焊盘设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担心阴影效应,可以加长焊盘设计解决。

我用过第一个,偶有反馈连锡情况,可能是我们加工能力问题,后来在两个盘间放了一个非金属化孔才解决。最近我去掉了这个非金属化孔,用一个丝印来代替,还没验证这个是否能解决连锡问题。

    关于②,请问有没有推荐的尺寸来避免阴影效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过第一个,偶有反馈连锡情况,可能是我们加工能力问题,后来在两个盘间放了一个非金属化孔才解决。最 ...
    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你参考:

    谢谢!

网友:
    第二个更好

网友B(2019-05-07):
    ①是不是比②阴影效应更大呢?或为什么②阴影效应更严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①是不是比②阴影效应更大呢?或为什么②阴影效应更严重呢?

    这个阴影是本体的阴影,本体较高,挡住了引脚。
    如果引脚焊盘设计长一点,可能就没问题了,没有验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阴影是本体的阴影,本体较高,挡住了引脚。
    如果引脚焊盘设计长一点,可能就没问题了,没有验证。

谢谢解答!!我的理解是,SOT32贴装元件是在过回炉焊时焊接吧!在过波峰焊是怎么焊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解答!!我的理解是,SOT32贴装元件是在过回炉焊时焊接吧!在过波峰焊是怎么焊接呢?

波峰焊,炉子里面的焊料像波浪一样涌动。
贴片元件在板子底层,使用红胶进行粘牢固定,板子在炉子里传送时,焊料的波峰接触焊盘,实现焊接。若元件本体过高,挡住了波峰,使其不能良好接触后面的引脚或焊盘,造成虚焊等问题,就是阴影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