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锂电池充电管理IC

楼主(2018-11-27):
各位大神。有没有谁使用过类似附件L6924D的锂电池充电管理IC。推荐一下,L6924D停产了找了很久没有找到类似功能的IC。
功能需求如下图。谢谢大家。

网友:
用过一颗国产的电源管理芯片(SUN4004),但是电压可能不太一样,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A:
这是datasheet

way

网友B:
    TI和MPS在电源管理芯片上做的比较多,建议找FAE咨询一下型号

    对的 找厂商问来得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和MPS在电源管理芯片上做的比较多,建议找FAE咨询一下型号

感谢,找了很久没找到类似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datasheet

下载不了,我在网上查看了,没有温度编程,4.1or4.2V,没有最大充电时间

网友C:
    我用过一款充电IC:MP2625B   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一款充电IC:MP2625B   可以参考下

    MPS的芯片仔细看过了,不能通过cpu控制充电电压,我需要的是能通过GPIO控制4.1V和4.2V两种充电状态,还有介绍吗?

网友:
    单节的锂电4.2v充电芯片应该比较好找,4054等比较实用的挺多

网友(2019-01-03):
    4055或者4056 电流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datasheet

    SUN4004也是很老的芯片了,很难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