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安全間距的問題

楼主(2018-11-28):
請問各位,爬電距離一般至少都是採用多大?
AC110/220V  L TO N
AC110/220V  N TO N
AC110/220V  TO  DC5V
因為在網路上找了幾個資料都不一樣,不知要採用多大才合格?謝謝

网友:
L TO N 保险丝前大于2.0mm,公司要求2.1mm,保险丝后面无要求
N TO N 没有要求
高压差大于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