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大赛] 基于单片机的电子秤测重原理 和设计方法

楼主(2018-11-28):
基于单片机的电子秤测重原理 和设计方法

功能:
     按键K1为去皮功能,K2和K3是修改报警参数值。K2加,K3减。当所测重量大于设置的报警值时,P3.0驱动继电器工作,继电器可以接报警装置等。
         校正方法:如果所测重量偏小。则按住K3键不放,再按下K1键。 直到显示重量为正确重量时再放开K1和K3按键。
                        如果所测重量偏大。则按住K2键不放,再按下K1键。 直到显示重量为正确重量时再放开K1和K2按键。。 校正系数具有断电保存功能。

二、测重原理讲解:
1.
满量程输出电压=激励电压*灵敏度 1.0mv/v
例如:供电电压是 5v 乘以灵敏度 1.0mv/v=满量程 5mv。
相当于有 5Kg 重力产生时候产生 5mV 的电压。
2.
概述:711 模块 A 通道带有 128 倍信号增益,可以将 5mV 的电压放大 128 倍,然后采样输
出 24bit AD 转换的值,单片机通过指定时序将 24bit 数据读出。
详细讲解程序计算原理:
步骤 1 11 1:如何计算传感器供电电压
HX711 可以在产生 VAVDD 和 AGND 电压,即 711 模块上的 E+和 E-电压。
该电压通过 VAVDD=VBG(R1 +R2 )/R2 计算。
VBG 为模块儿基准电压 1.25v
R1 = 20K,R2 = 8.2K
因此得出 VAVDD = 4.3V
(为了降低功耗,该电压只在采样时刻才有输出,因此用万用表读取的值可能低于 4.3v,因
为万用表测量的是有效值。)

步骤 2 22 2:如何将 AD ADAD AD 值反向转换为重力值。
假设重力为 A Kg,(x<5Kg),测量出来的 AD 值为 y
传感器输出,发送给 AD 模块儿的电压为 A Kg * 4.3mV / 5Kg = 0.86A mV
经过 128 倍增益后为 128 * 0.86A = 110.08AmV
转换为 24bit 数字信号为 110.08A mV * 224 / 4.3V = 429496.7296A
所以 y = 429496.7296A
因此得出 A = y / 429496.7296
所以得出程序中计算公式
Weight_Shiwu = (unsigned long)((float)Weight_Shiwu/429.5);
特别注意: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斜率特性曲线不是完全一样,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的 429.5
这个除数,才能达到精度很高。
修改以下部分代码用于校准(该段程序在 main.c 最上面)
#define GapValue 430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该值可以为小数,例如 429.5 等。

完整文档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