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控制面板上的英文字到哪里可以改到它?

楼主(2018-11-28):
如图这个字太长了占地方,想把它改短点,谢谢

网友:
    是的。有点长,也不搞简写。反应一下。。最好用中文 导体比这短多了。。。。

网友:
    系统自带的东西最好不要随便改,风险太大了。
    有条件的话,尽量用大显示器,至少22寸。

网友:
    搞个大屏幕就不会觉得长了

网友A:
    把系统的字体库删除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系统的字体库删除试一下

    苹方字体

网友B:
    换一个显示器最好了,方便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显示器最好了,方便看图

    这旧显示器老是不坏,坏了我好申请新的

网友C(2019-05-13):
    那個字長,不是在疊層結構那,自訂的名稱,修改短一點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字長,不是在疊層結構那,自訂的名稱,修改短一點即可。

是吗?我马上去看看,太高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字長,不是在疊層結構那,自訂的名稱,修改短一點即可。

 白高兴一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白高兴一场

    Sorry~~搞錯了
    我再找找如何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rry~~搞錯了
    我再找找如何修改

只能修改字体大小: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Ui-Fonts-fontsize中Value改大,默认12,改慢慢改小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