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器(NCP81203PMNTXG)操作注意事项

楼主(2018-11-28):
       稳压器(NCP81203PMNTXG)操作注意事项

  错误标记

  错误标记是一个集电极开路输出,当经过稳压的输出电压低于额定输出电压5%(典型的)时,它会发出一个信号。开始时,错误标记为低,直到输出电压达到额定输出电压的95%为止。在一些情况下,电源转换中出现的错误标记会有延迟。这个延迟是由外部电容器设置的,并可用作开机重置功能将微处理器重新设置为加电。如果显示状态“错误”,输出电压为低情况使得集电极开路的输出为高(标记晶体管显示OFF)。当输出电压在额定电压上下5%范围以内时,此标记输出为低。

  开关

  “开/关”或“停机”功能使稳压器能够在带电的情况下打开或关闭。尽管在“关闭”或“停机”模式下,稳压器的供给电流因为输出被禁用而降至一个较低的级别,但是内部偏置电路仍处于运行状态。当重新启用之后,稳压器将以比输入电压关闭又打开的情况下快得多的速度重新对输出电压进行稳压。如果显示在”开”的状态,则稳压器将被逻辑高电平启动。否则,将被逻辑低电平启动。

  调整

  在开关稳压器和开关电容式转换器中,使用一个内部振荡器来设置输出晶体管的开关频率。该开关频率的值可以确定转换器中使用的某些外部组件,确定转换器产生的噪音的频率,并影响转换器的性能。某些转换器允许通过调整内部震荡器频率(“频率调整”)或通过同步振荡器与外部电源(“同步”)来更改开关频率。一般来说,通过提高开关频率,可以在转换器输出级中使用较小的部件(电容器,感应器)。这可能降低转换器的效率,因为增加了开关损耗,除非同时使用更高质量的部件。性能良好的更高频率的转换器将比频率较低的转换器具有更快的瞬时响应。如果一个板上有几个转换器,则通常最好将它们同步到一个公共源。这可以控制整个批量产生的噪音,并尽量减小可能产生的任何“敲击频率”。这个问题对于高功率转换器(例如5W或更高功率)通常很重要。在许多情况下,开关频率只能从其预设值增加。产品数据表将标出该功能的频率范围。        更多原装现货,尽在:NCP81203PMNTXGhttp://www.dzsc.com/ic-detail/9_11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