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单片机门禁系统源码

楼主(2018-11-29):
STC12单片机门禁系统源码

源程序: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scan.h"
#include "at24c0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buzzer_rela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ds1302.h"

#define STATE_INPUT                 1
#define STATE_CHECK                 2
#define STATE_OPEN                 3
#define STATE_SET              4
#define STATE_ERROR            5
#define STATE_CHECK_OLD        6
#define STATE_INPUT_NEW        7
#define STATE_INPUT_NEW_AGAIN  8
#define STATE_CHECK_NEW        9

#define STATE_AUTO             1
#define STATE_MANUAL           2

sbit hongwai = P1^0;

void init_all();

void auto_sys();
void pro();

void state_input();
void state_check();
void state_open();
void state_set();
void state_error();
void state_check_old();
void state_input_new();
void state_input_new_again();
void state_check_new();

uint8 password[6];
uint8 password_dis[] = "------";
uint8 data_buf[] = "123456";
uint8 time_dis_buf[] = "18:59:50";
uint8 error_count = 0;
uint8 sec_flag = 0;
uint8 relay_count = 0;
bit close_flag = 0;

uint8 state_pointer = 0;
uint8 all_pointer = 0;

void main()
{
        init_all();

        while(1)
        {
                DS1302BurstRead(time_buf);
                time_dis_buf[0] = time_buf[2]/10+'0';
                time_dis_buf[1] = time_buf[2]%10+'0';
                time_dis_buf[3] = time_buf[1]/10+'0';
                time_dis_buf[4] = time_buf[1]%10+'0';
                time_dis_buf[6] = time_buf[0]/10+'0';
                time_dis_buf[7] = time_buf[0]%10+'0';

                switch(all_pointer)

                        case STATE_AUTO   :        auto_sys();
                                                                break;
                        case STATE_MANUAL :        pro();
                                                                break;
                        default: break;

void init_all()
{
        buzzer_off();
        relay_off();
        Timer0Init();
        LCD1602_init();
        DS1302_Init();
        DS1302BurstRead(time_buf);
        DS1302BurstRead(time_buf);

//        at24c02_write(0x00,password[0]);
//        at24c02_write(0x01,password[1]);
//        at24c02_write(0x02,password[2]);
//        at24c02_write(0x03,password[3]);
//        at24c02_write(0x04,password[4]);
//        at24c02_write(0x05,password[5]);

        password[0] = at24c02_read(0x00);
        password[1] = at24c02_read(0x01);
        password[2] = at24c02_read(0x02);
        password[3] = at24c02_read(0x03);
        password[4] = at24c02_read(0x04);
        password[5] = at24c02_read(0x05);

    delay_ms(5000);
        LCD1602_write(0x01, 0);    //清除显示

        all_pointer = STATE_AUTO;
        state_pointer = STATE_INPUT;
}

void auto_sys()
{
        if(hongwai == 1)
        {
                relay_on();
                LCD1602_WriteString(0x80+0x40+5,"Please");
                LCD1602_WriteString(0x84,time_dis_buf);

        if(hongwai == 0)
        {
                relay_off();
                LCD1602_WriteString(0x84,time_dis_buf);

        if(( (time_buf[2] >= 0)&&(time_buf[2] < 7) )        ||( (time_buf[2] >= 19)&&(time_buf[2] <= 23) )  )

                relay_off();
                LCD1602_write(0x01, 0);    //清除显示
                LCD1602_WriteString(0x80,"Please input:");
                all_pointer = STATE_MANUAL;
        }

}

void pro()

        key_read();
        switch(state_pointer)
        {
                case STATE_INPUT:                       state_input();                         break;
                case STATE_CHECK:                       state_check();                        break;
                case STATE_OPEN:                        state_open();                          break;
                case STATE_SET:                         state_set();                           break;
                case STATE_ERROR:                       state_error();                  break;
                case STATE_CHECK_OLD:                   state_check_old(        );      break;
                case STATE_INPUT_NEW:                   state_input_new(        );      break;
                case STATE_INPUT_NEW_AGAIN:          state_input_new_again();  break;
                case STATE_CHECK_NEW:             state_check_new();        break;
                default:break;

        if( (time_buf[2] >= 7)&&(time_buf[2] < 19) )

                LCD1602_write(0x01, 0);    //清除显示
                all_pointer = STATE_AUTO;
        }

void state_input()

        LCD1602_WriteString(0x80+0x40,password_dis);
        if(key_use < 10)

                if(key_count > 7)

                        key_count = 0;
                        state_pointer = STATE_CHECK;

                switch(key_count)

                        case 1: password_dis[0] = key_use+'0';
                                        break;
                        case 2: password_dis[1] = key_use+'0';
                                        break;
                        case 3: password_dis[2] = key_use+'0';
                                        break;
                        case 4: password_dis[3] = key_use+'0';
                                        break;
                        case 5: password_dis[4] = key_use+'0';
                                        break;
                        case 6: password_dis[5] = key_use+'0';
                                        state_pointer = STATE_CHECK;
                                        break;
                        default:break;
                }

        if(Exit_flag == 1)
        {
                Exit_flag = 0;
                password_dis[0] = '-'; password_dis[1] = '-'; password_dis[2] = '-';
                password_dis[3] = '-'; password_dis[4] = '-'; password_dis[5] = '-';
                key_count = 0;

        if(key_use == 11)        //复位
        {
                password[0] = '1'; password[1] = '2'; password[2] = '3';
                password[3] = '4'; password[4] = '5'; password[5] = '6';
                password_dis[0] = '-'; password_dis[1] = '-'; password_dis[2] = '-';
                password_dis[3] = '-'; password_dis[4] = '-'; password_dis[5] = '-';

                at24c02_write(0x00,password[0]);
                at24c02_write(0x01,password[1]);
                at24c02_write(0x02,password[2]);
                at24c02_write(0x03,password[3]);
                at24c02_write(0x04,password[4]);
                at24c02_write(0x05,password[5]);

                key_count = 0;
                state_pointer = STATE_INPUT;

        if( (key_use == 13) && (key_count == 0) ) //设置
        {
                key_use = 55;
                state_pointer = STATE_SET;
                LCD1602_write(0x01, 0);    //清除显示
                LCD1602_WriteString(0x80,"Please input old");

}

void state_check()
{
        key_count = 0;
        if(Exit_flag == 1)

                Exit_flag = 0;
                password_dis[0] = '-'; password_dis[1] = '-'; password_dis[2] = '-';
                password_dis[3] = '-'; password_dis[4] = '-'; password_dis[5] = '-';
                key_count = 0;
                state_pointer = STATE_INPUT;

        LCD1602_WriteString(0x80+0x40,password_dis);
        if(key_use == 10)                //OK
        {
                key_use = 55;
                if( (password_dis[0] == password[0])&&(password_dis[1] == password[1])&&(password_dis[2] == password[2])&&
                        (password_dis[3] == password[3])&&(password_dis[4] == password[4])&&(password_dis[5] == password[5]) )
                {
                        LCD1602_write(0x01, 0);    //清除显示
                        state_pointer = STATE_OPEN;
                        sec_flag = 0;

                else if( (password_dis[0] != password[0])||(password_dis[1] != password[1])||(password_dis[2] != password[2])||
                             (password_dis[3] != password[3])||(password_dis[4] != password[4])||(password_dis[5] != password[5]) )

                        password_dis[0] = '-'; password_dis[1] = '-'; password_dis[2] = '-';
                        password_dis[3] = '-'; password_dis[4] = '-'; password_dis[5] = '-';

                        error_count++;

                        if(error_count <= 2)
                        {
                                state_pointer = STATE_INPUT;

                        if(error_count >= 3)
                        {
                                error_count = 0;
                                LCD1602_write(0x01, 0);    //清除显示
                                state_pointer = STATE_ERROR;
                        }
                }
        }
}

void state_open()

        key_count = 0;
        Exit_flag = 0;
        if(close_flag == 1)
        {
                close_flag = 0;
                relay_off();
                password_dis[0] = '-'; password_dis[1] = '-'; password_dis[2] = '-';
                password_dis[3] = '-'; password_dis[4] = '-'; password_dis[5] = '-';
                LCD1602_write(0x01, 0);    //清除显示
                LCD1602_WriteString(0x80,"Please input:");
                key_count = 0;
                state_pointer = STATE_INPUT;

        else if(close_flag == 0)
        {
                relay_on();
                LCD1602_WriteString(0x84,"Welcome!");
                LCD1602_WriteString(0x81+0x40+4,"Please");
        }
}

void state_set()
{
        if(key_use < 10)

                if(key_count > 7)
                {
                        key_count = 0;
                        state_pointer = STATE_CHECK_OLD;
                }
                switch(key_count)

//                                case 0: password_dis[0] = key_use+'0'; break;
                        case 1: password_dis[0] = key_use+'0'; break;
                        case 2: password_dis[1] = key_use+'0'; break;
                        case 3: password_dis[2] = key_use+'0'; break;
                        case 4: password_dis[3] = key_use+'0'; break;
                        case 5: password_dis[4] = key_use+'0'; break;
                        case 6: password_dis[5] = key_use+'0';
                                        key_count = 0;
                                        state_pointer = STATE_CHECK_OLD;
                                        break;
                        default:break;
                }

        if(Exit_flag == 1)

                Exit_flag = 0;
                password_dis[0] = '-'; password_dis[1] = '-'; password_dis[2] = '-';
                password_dis[3] = '-'; password_dis[4] = '-'; password_dis[5] = '-';
                key_count = 0;

        LCD1602_WriteString(0x80+0x40,password_dis);
}

void state_error()
{
        Exit_flag = 0;
        if(close_flag == 1)
        {
                close_flag = 0;
                buzzer_off();
                password_dis[0] = '-'; password_dis[1] = '-'; password_dis[2] = '-';
                password_dis[3] = '-'; password_dis[4] = '-'; password_dis[5] = '-';
                LCD1602_write(0x01, 0);    //清除显示
                LCD1602_WriteString(0x80,"Please input:");
                state_pointer = STATE_INPUT;
        }
        else if(close_flag == 0)
        {
                buzzer_on();
                LCD1602_WriteString(0x85,"Error!");
        }
}

void state_check_old()
{
        key_count = 0;
        if(Exit_flag == 1)

                Exit_flag = 0;
                password_dis[0] = '-'; password_dis[1] = '-'; password_dis[2] = '-';
                password_dis[3] = '-'; password_dis[4] = '-'; password_dis[5] = '-';
                key_count = 0;
                state_pointer = STATE_SET;
        }
        if(key_use == 10)                //OK
        {
                key_use = 55;
                if( (password_dis[0] == password[0])&&(password_dis[1] == password[1])&&(password_dis[2] == password[2])&&
                        (password_dis[3] == password[3])&&(password_dis[4] == password[4])&&(password_dis[5] == password[5]) )
                {
                        password_dis[0] = '-'; password_dis[1] = '-'; password_dis[2] = '-';
                        password_dis[3] = '-'; password_dis[4] = '-'; password_dis[5] = '-';
                        LCD1602_write(0x01, 0);    //清除显示
                        LCD1602_WriteString(0x80,"Please input new");
                        state_pointer = STATE_INPUT_NEW;

                else if( (password_dis[0] != password[0])||(password_dis[1] != password[1])||(password_dis[2] != password[2])||
                             (password_dis[3] != password[3])||(password_dis[4] != password[4])||(password_dis[5] != password[5]) )
                {
                        password_dis[0] = '-'; password_dis[1] = '-'; password_dis[2] = '-';
                        password_dis[3] = '-'; password_dis[4] = '-'; password_dis[5] = '-';

                        state_pointer = STATE_SET;
                }
        }
}

void state_input_new()
{
        LCD1602_WriteString(0x80+0x40,password_dis);
        if(key_use < 10)

                switch(key_count)

//                                case 0: password_dis[0] = key_use+'0'; break;
                        case 1: password_dis[0] = key_use+'0'; break;
                        case 2: password_dis[1] = key_use+'0'; break;
                        case 3: password_dis[2] = key_use+'0'; break;
                        case 4: password_dis[3] = key_use+'0'; break;
                        case 5: password_dis[4] = key_use+'0'; break;
                        case 6: password_dis[5] = key_use+'0';
                                        key_count = 0;
                                        data_buf[0] = password_dis[0]; data_buf[1] = password_dis[1]; data_buf[2] = password_dis[2];
                                        data_buf[3] = password_dis[3]; data_buf[4] = password_dis[4]; data_buf[5] = password_dis[5];
                                        password_dis[0] = '-'; password_dis[1] = '-'; password_dis[2] = '-';
                                        password_dis[3] = '-'; password_dis[4] = '-'; password_dis[5] = '-';
                                        LCD1602_write(0x01, 0);    //清除显示
                                        LCD1602_WriteString(0x80,"Pleaset again:");
                                        state_pointer = STATE_INPUT_NEW_AGAIN;
                                        break;
                        default:break;

        if(Exit_flag == 1)
        {
                Exit_flag = 0;
                password_dis[0] = '-'; password_dis[1] = '-'; password_dis[2] = '-';
                password_dis[3] = '-'; password_dis[4] = '-'; password_dis[5] = '-';
                key_count = 0;

void state_input_new_again()
{
        LCD1602_WriteString(0x80+0x40,password_dis);
        if(key_use < 10)
        {
                switch(key_count)

                        case 1: password_dis[0] = key_use+'0'; break;
                        case 2: password_dis[1] = key_use+'0'; break;
                        case 3: password_dis[2] = key_use+'0'; break;
                        case 4: password_dis[3] = key_use+'0'; break;
                        case 5: password_dis[4] = key_use+'0'; break;
                        case 6: password_dis[5] = key_use+'0';
                                        key_count = 0;
                                        state_pointer = STATE_CHECK_NEW;
                                        break;
                        default:break;

        if(Exit_flag == 1)
        {
                Exit_flag = 0;
                password_dis[0] = '-'; password_dis[1] = '-'; password_dis[2] = '-';
                password_dis[3] = '-'; password_dis[4] = '-'; password_dis[5] = '-';
                key_count = 0;
        }
}

void state_check_new()

        Exit_flag = 0;
        if( (password_dis[0] == data_buf[0])&&(password_dis[1] == data_buf[1])&&(password_dis[2] == data_buf[2])&&
                (password_dis[3] == data_buf[3])&&(password_dis[4] == data_buf[4])&&(password_dis[5] == data_buf[5]) )
        {
                password[0] = password_dis[0]; password[1] = password_dis[1]; password[2] = password_dis[2];
                password[3] = password_dis[3]; password[4] = password_dis[4]; password[5] = password_dis[5];
                password_dis[0] = '-'; password_dis[1] = '-'; password_dis[2] = '-';
                password_dis[3] = '-'; password_dis[4] = '-'; password_dis[5] = '-';

                at24c02_write(0x00,password[0]);
                at24c02_write(0x01,password[1]);
                at24c02_write(0x02,password[2]);
                at24c02_write(0x03,password[3]);
                at24c02_write(0x04,password[4]);
                at24c02_write(0x05,password[5]);

                LCD1602_write(0x01, 0);    //清除显示
                LCD1602_WriteString(0x80,"Please input:");
                state_pointer = STATE_INPUT;  // 设置完成

        else if( (password_dis[0] != password[0])||(password_dis[1] != password[1])||(password_dis[2] != password[2])||
                     (password_dis[3] != password[3])||(password_dis[4] != password[4])||(password_dis[5] != password[5]) )
        {
                password_dis[0] = '-'; password_dis[1] = '-'; password_dis[2] = '-';
                password_dis[3] = '-'; password_dis[4] = '-'; password_dis[5] = '-';

                LCD1602_write(0x01, 0);    //清除显示
                LCD1602_WriteString(0x80,"Please input:");
                state_pointer = STATE_SET;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E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B1;                //设置定时初值
        if( (state_pointer == STATE_OPEN)||(state_pointer == STATE_ERROR) )
        {
                sec_flag++;
                if(sec_flag >= 50)
                {
                        sec_flag = 0;
                        relay_count++;
                        if(relay_count >=3)
                        {
                                relay_count = 0;
                                close_flag = 1;

                }
        }
}

网友:
分享是美德,感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