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I显示接口,背光引脚含义求教

楼主(2018-11-28):
MIPI接口,背光的电 源电路,
1.LCD_BL是什么作用呢?为什么接在反馈的引脚上?
2.应该是电源芯片的4.5脚是输出电源吧,没什么3脚也引出电源?而且很多电路直接命名为LED+和3脚LED-?手册也找不到LED-.手册上是说为电流的设定输出啊?大神帮忙解答下,谢谢

楼主:
我又看了下规格书,结合对LED的理解,LED灯恒流驱动居多,一般是根据灯,来选电流,不同功率的灯的电流需求不同,比如手册建议是8串的LED灯,电流一致,电压在24V以上,所以输出的电压端的电压在最大值以下是有自适应的!
关键的关键:调光是通过BL_EN来设定的吧?PWM占空比设定亮度?
                     LCD_BL是什么作用呢?为什么接在反馈的引脚上?

网友:
1. LCD_BL是什么作用呢- 控制背光亮暗的,这个通常接到DDIC的PWM  PIN 上, 用来控制显示亮暗。 你把这个PIN 拉高一样工作,只是不能控制背光亮度而已。
2. 你可以把背光想成是一串或者几串LED 灯管串联,我们知道LED都是电流驱动的, 这些灯管是串在4/5 PIN 中间,形成完整的回路才会有电流流过。

网友:
BTW, 背光是单独的电路部分,跟MIPI 或者LVDS 这些显示接口没有半毛钱关系。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反对!: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反对!: 5
佩服

网友:
105,106是采样电阻,LCD_BL是调节亮度用的,因为FB能检测两个采样电阻上的电压,也就是知道LED里面的电流,但是如果直接使能的话只能全亮或者是固定亮度,要是像手机一样能控制亮度就得再调了,那个就是改变反馈电压来控制电流的,我们用的手机啊,电调上有些低功耗就是通过这样调电压来控制功耗的,比如电脑上通过调CPU电压超频的,一样的道理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反对!: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反对!: 5
厉害,受教

楼主:
1.第一种方法就是使能的应用吧,快速的开光频率,达到人眼不可识别的频率,实现灯的亮暗吧。
2.第二种反馈端怎么处理?不是反馈端是200MV吗?

楼主:
为什么反馈的调节点在二极管灯的连接点,而不再FB引脚上?其他的电阻什么作用?越看越糊涂

楼主:
https://blog.csdn.net/eliot_shao/article/details/54290917
看到了链接的帖子,大致了解了电阻之间的关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下!

xiexie

xiexie

楼主:
分享2款讲LED背光的datasheet,一个设置恒流驱动,一个是设置偏置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