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的制作

楼主(2018-11-28):
    大神谁有金手指的制作

网友:
    自己画一个啊

网友A:
    金手指有很多规格,如:PCI、PCIe、Dimm等,不同规格是不能通用的,你要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手指有很多规格,如:PCI、PCIe、Dimm等,不同规格是不能通用的,你要什么样的?

    想了解一下金手指的制作过程,不是封装。

网友:
    制作,不就是PCB吗,表面电镀。

网友:
    如想楼上所说的,如PCIE等是有固定的板厚要求的,设计要求需要开通窗,备注倒角信息,金手指金厚,器件距离金手指1mm-3mm以上,过孔距离金手指0.5mm内不允许开窗等等。一般金手指板均是混合表面工艺,喷锡+金手指,沉金+金手指等等。你如果要的加工过程,与常规非金手指板制作差不多,增加走金手指线的流程,如喷锡+金手指,阻焊制作完成,正常镀金手指后使用抗高温胶带,再进行喷锡制作,当是沉金+金手指,沉金后再走金手指线进行加工。以上两种使用一般均需要增加金手指引线,通过引线对金手指导电进行镀金手指。当表面工艺为镀金+镀金手指时则无需增加金手指引线。

    面面俱到呀

网友B(2019-08-18):
    金手指流程,首先,你的金手指前面需要拉导线,能导电才能镀金
    金手指如果离其他pad过近,小于40mil的话,要先走外层干膜,选择性镀金,如大于40mil,就是直接贴蓝胶,割胶
    然后上镀金线。传统镀金线为夹链式镀金线,一次只能镀一个PNL板的一半左右。目前有新的VCP镀金线,可以一次整片镀
镀金流程为 要过一个pumice清洁下,然后上线:微蚀--->水洗--->镀镍--->水洗--->镀金--->水洗--->下板
然后经过一道专门的水洗烘干线。然后去膜或者剥蓝胶

网友C(2020-01-06):
引用 网友B:
金手指流程,首先,你的金手指前面需要拉导线,能导电才能镀金
金手指如果离其他pad过近,小于40mil的话, ...

大神你好,请教下,为什么传统镀金只能镀一半啊,还有金手指+喷锡的有的工厂手指贴高温胶纸有的贴蓝胶,目前长短金手指不允许引线残留的是不是只能按湿膜的方式去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好,请教下,为什么传统镀金只能镀一半啊,还有金手指+喷锡的有的工厂手指贴高温胶纸有的贴蓝胶, ...

    一.传统镀金线是那种坦克链条夹链式的,槽深10inch左右,PNL板排版普遍大于10以上,所以每次只能做一面
    二.金手指+喷锡是先做的金手指,喷锡时候需要把金手指保护起来,防止粘上锡,所以需要去贴高温胶带
这个是不同板厂自行评估的保护材,目的是金手指不会沾上锡,另外就是高温情况下不会有残胶,我知道的是红色高温胶带为主
    蓝胶应该不会吧,因为锡槽温度高达260以上,蓝胶耐不住那么高
三.两节式金手指的流程比较复杂,我们用的是碱性蚀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