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版图到Protel的转换步骤

楼主(2018-11-29):
    ADS版图到protel的转换步骤:
    1、 将ADS 版图文件EXPORT成GDSII stream Format 格式的mylayout.GDS文件
2、 新建一个Project(工程文件),进入该文件的版图页面(New Layout Window),
3、 导入File-Import(GDSII stream Format)文件mylayout.GDS,按OK后会有一个警告信息,不用管,按OK!选择EDIT-MODIFY-SET Origin,将原点选择再整个图的左下侧,并与图有一定距离,否则将来的Protel格式的图形只有半个甚至没有,然后保存!
4、 再EXPORT成(Gerber)文件,按OK后,会弹出两个界面,进入有Translation settings的界面,并按该按钮,(Gerber file option 使用缺省值,不用管!),将Gerber file output format 改成RS274X格式(很关键的),下面的edit aperture 也不用管,按translate,然后出现一个界面,该界面会有layer name为cond的冬冬,按OK!ADS完成到Gerber 文件的转换。然后再按Exit。
    5、进入windows 的资源管理器,再进入你刚才建的ADS project 工程目录中,找到一个叫cond.gbr 文件,然后使用记事本(note pad)打开,第一行是:%IPPOS*%。将该行删掉,第二行移到第一行。即第一行不能是空行!然后保存!必需这样做,否则没有图形产生!
    6、打开Protel98(或其他Protel,我只喜欢98,以后的不论什么版本都太烂),新建一个PCB 文件,然后File-import,将文件类型选成single gerber fiels (*.g??),选择cond.gbr,按打开,图形进入Protel。彻底完成!

    说明:
    1,事实上该图形是由线段填充构成的,文件有点偏大,缩小时似乎有空缺部分,放大时又没有空缺,这是只是显示问题,制版没有问题。

2,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第4步,在 进入有Translation settings的界面,将Gerber file output format 改成RS274X格式的同时,注意这里还有一个outline/Fill的选项,如果选的是outline那么最后得到的就只有轮廓线了,缺省的情况好像是outline,应该选Fill就会得到填充好的微带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