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平衡磨损算法问题

楼主(2018-11-29):
网上看nandflash擦写寿命不是很高,有建议用平衡磨损方式,但是个人理解,用这样方法的话,不是要经常更新nandflash的块映射表,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块映射表存在哪里的呢,作为经常更新的部分,又因为掉电需要保存,应该要实时写入。而nandflash又是块操作器件,这个映射表不是存在nandflash中的某个块的么?还是存在其他的什么地方,有大侠知道的么,
小弟想知道这个nandflash的这个动态映射表存在哪里才不会在频繁更新中导致某个块挂掉;

网友:
把“nandflash平衡磨损”交给YAFFS2文件系统处理吧。

楼主:
没有文件系统,就是单纯用来存储用的,主控是单片机,所以才有这个疑问,怎么处理表格的位置问题

网友(2019-03-21):
一樣是儲存在 NAND Flash Memory 區塊中,所以要和其它資料區塊一樣,不斷的搬移做磨損平衡。

為了安全起見,有的控制器會加強保護,並且複寫兩份備存。

這個問題和檔案配置表FATFile Allocation Table)一樣,如果檔案配置表FATFile Allocation Table)毀損,閃存內的資料就全報銷了,但這麼重要的資料該放哪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文件系统,就是单纯用来存储用的,主控是单片机,所以才有这个疑问,怎么处理表格的位置问题

沒有文件系統管理的話,不建議直接用 NAND Flash Memory,最好使用 Micro SD CardeMMC SSD…這些有文件系統管理的器件,否則會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