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中类似于allegro里面的z-copy功能

楼主(2018-11-29):
Mentor类似于allegro里面的z-copy功能

Mentor中,有时候沿着板边画了一层或一个形状,比如铜皮或丝印框,或其他属性框,我们需要copy一个形状相同,属性不同,且需要等间距扩大或缩小的对象。用过allegro的人都知道,就是allegro里面的z-copy功能,mentor也有同样的功能,只是操作方法不一样。
1、draw 模式下,选中已经画好的对象,按着ctrl双击,就会出来属性框,修改属性即可,也可以内缩或放大
需要提醒的是,如果内缩的话需要输入负数,如:-39.37就是目标对象比源对象内缩39.37

网友:
对于铜皮外框,建议按住ctrl,鼠标左键拖拽复制,然后再改相关属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功能确实很好用。

网友:
    如果你需要外扩就在楼主标注的位置输入正值,如果你需要内缩就输入负值,和Allegro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2019-05-15):
    #4 這EE2005也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