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天线电路部分,小白,哪位大佬知道为啥天线之间为啥要用电阻短接而且是2个?

楼主(2018-11-29):
    今天偶尔拆了一块天线接受机天线的接收机,应该是接收电路部分,哪位大佬知道为啥天线之间为啥要用电阻短接而且是2个?测了一下2个电阻25.5欧,难道要做50欧阻抗匹配。这也太扯了,难理解,小白。

    天线接收电路

    天线接收电路

网友:
    这块板名称为SPL,就是Splitter的缩写,所以是一块功分器板。两级Wilkison功分串接构成一分四的功分器。

网友:
    威尔金森等功率的功分器,如果各端口都是标准的50欧阻抗,那么隔离电阻必须是100欧。怎么会出现25欧电阻?这确实很奇怪,因为100欧电阻能完美地消除各分路端口阻抗不匹配产生的反射波形,使各分路端口之间具有很高的隔离度。

网友:
    看连接线,应该是50欧姆系统。2个电阻串联,每个电阻应该是50欧姆。 若是电阻焊下来后,测试结果是25欧姆的话,的确很奇怪

网友:
    若是没有焊接下来进行电阻测量的话。 在现在的电阻两端用万用表测试的话,就是两个50欧姆并联。 显示为25欧姆。
    楼主,你是咋测量的了

网友(2019-01-09):
    肯定用万用表在板测量。

楼主:
    在板子量的是25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板子量的是25欧,

那就对了。板上焊的每个电阻都是50欧,不信,楼主焊下一个电阻,单独量一下就明白了。
    如果用万用表直接在板上量,直流等效为两个50欧并联,万用表显示为25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