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声层次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2018-11-29):
    请教大神,怎么将现有的原理图变成层次原理图?就是可以多级展开的那种
    谢谢!

网友:
    模块化设计呗

网友:
    将现有原理图变为层次图,这是原理图的从下到上设计。
AD17.0版本,操作过程:先把各模块电路放置在不同页面,一个模块一个页面,页面里放端口(网络离图连接符号),点击“设计”/“图纸生成图表符号”,选择要作为框图的页面,生成的图表符号,将生成的图表符号全部放置一页,飞线连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