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光学点无法选中,怎么操作?

楼主(2018-11-29):
请教大家个问题,我想给光学点换个位置,但是无法选中了,用4种模式选中都不行,求教怎么处理,感谢。

这4种模式都无法选中

网友A:
    如果你在所有模式下都选不中的话,你打开display control 选择All on打开所有

    还选不中估计就是被过滤掉了,可以按照以下操作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在所有模式下都选不中的话,你打开display control 选择All on打开所有

    还选不中估计就是被过滤掉 ...

    太感谢了,问题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在所有模式下都选不中的话,你打开display control 选择All on打开所有

还选不中估计就是被过滤掉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