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急减速导致母线电压过高

楼主(2018-11-30):
最近在公司调试电机的时候,当电机从一个很高的速度急减速时会在母线电压上产生一个很高的电压波动。母线电压正常12V,急减速时候最高会达到45V左右。电机是永磁同步机,FOC控制。怎么能有效的使这个电压波动减低呢?当母线电压过高会给其他电路带来问题。

网友A:
把伺服的制动电阻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伺服的制动电阻加上

逻辑是制动的时候接入电阻么?能量消耗在电阻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伺服的制动电阻加上

没仔细看, 还以为是有专门的伺服机器来驱动电机,不过原理差不多,母线电压检测超过预定值就消耗些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外行插一嘴,串用二极管供电呢?  考虑挂大电容超级电容做吸收平滑? 或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