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DR3单片512M或是1G的原理图处理

楼主(2018-11-30):
DDR3单片512M的,看datasheet都是78脚的FPGA,没处理过512M及以上的DDR3,有处理的朋友帮忙讲讲吗,谢谢

网友A:
应该多一个地址线。512M地址15根,数据16根;1G都是16根。

网友B:
给你这个参考,已制板,这个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这个参考,已制板,这个没有问题

非常感谢,大神级的人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多一个地址线。512M地址15根,数据16根;1G都是16根。

您说的数据16根,是指如果单片的8根数据线,要两片数据线高低位组合吗?我发现内存越大,数据线的根数越少!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数据16根,是指如果单片的8根数据线,要两片数据线高低位组合吗?我发现内存越大,数据线的根数越 ...

你见过1G/8bit的ddr颗粒?
可以先去了解下DDR的容量计算。主要由address,data,bank三个参数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见过1G/8bit的ddr颗粒?
可以先去了解下DDR的容量计算。主要由address,data,bank三个参数组成。

谢谢指正!1G的4位,512M的是8位吧!这块确实要好好补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正!1G的4位,512M的是8位吧!这块确实要好好补补

不对,ddr颗粒是4位还是8位于容量没有必然关系。4位ddr把地址线做到17根也是可以有1G容量的(但是估计买不到,因为目前cpu地址线基本不超过16根)。
还是那句话,ddr容量由address,data,bank决定,不是单看数据线。
具体用多少颗ddr是由系统总线决定的,比如cpu数据线32位,你用8bit的ddr颗粒需要4片;16bit的ddr颗粒只需要2颗。
至于地址总线,如果cpu比ddr少,那ddr后面的空间cpu就访问不到。相当于ddr容量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ddr颗粒是4位还是8位于容量没有必然关系。4位ddr把地址线做到17根也是可以有1G容量的(但是估计买 ...

好厉害,谢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