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短路所产生的疑惑

楼主(2018-11-30):
厂里一匹板子因为主芯片USB接口的D+ 或者D-对地短路,使得在插上U盘厂测时,出现烧毁主芯片的情况。
但是我们的U盘是通过保护小板接上主板的,
小板上在5V的电源线放了1.3A的保险丝,这种情况下还是会烧毁,
我就不明白了,有人指点一下原因吗

网友:
请上电子开关。比如TI的TPS2553DBVT

网友:
要看具体测试环境和产品

网友A:
这个D+/D-对地短路,大电流是从主控芯片的D+/D-引脚出来的,VBUS 5V上的保险丝当然不会起作用呀,除非你在D+/D-信号线上加保险丝

网友:
没有充分理解这个问题,你的USB D+/D-上面的ESD保护器件DIODE接反了? 你先把所有D+/D-上的所有的分离器件都删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D+/D-对地短路,大电流是从主控芯片的D+/D-引脚出来的,VBUS 5V上的保险丝当然不会起作用呀,除非你在D ...

我是这么理解的,D+ D-是5V驱动的,5V加上保险丝,D+ D-到地短路了,保险丝也应该会断开。。。。。。

没有依据,单纯的猜测,我有想知道内部是怎么驱动的

网友B:
D+D-  是数字信号,±400mV的, 5V只是供电的。

USB 2.0是450mA,1.3A只是防止5V短路的。

我其实怀疑你这个描述。

D+ 或者D-对地短路,使得在插上U盘厂测时,出现烧毁主芯片的情况。

你怎么知道是D+或者D- 短路引起的?  是不是U盘产测的时候,主芯片烧坏,再测试的时候发现D+D-对地短路。

也有可能是烧毁之后才出现D+ D- 短路到地,因果顺序颠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  是数字信号,±400mV的, 5V只是供电的。

USB 2.0是450mA,1.3A只是防止5V短路的。

嗯,确实是出现问题才发现的D+ D-的短路。

因为产线说插上USB时板子损坏,基本可以确定是USB问题,而5V供电又是好的,只有D+ D-短路,所以基本可以确定问题点。

俺想知道这种情况不知道能不能做预防。。。